悬停的时候,老是搞高度,昨天还好好的。

楼主(2009-10-11):
悬停的时候,老是搞高度,昨天还好好的。

用手稍用力按住舵机的摇臂,然后打副翼,有时候会出现跳动,会不会是舵机有问题了哦(我用的是D95的那种数码舵机)。

网友:
什么机机阿,据我所知450以及以下的jj对气流很敏感,室内飞很容易高度不稳

网友:
1、你的舵机应该没问题。哪个舵机按住后打舵,都会觉得颤动;
2、悬停掉高度,是油门控制的问题。另外,如果昨天无风、今天有风,感觉也完全不一样。

我在悬停的时候,左手油门总是在不住地上下调整,以使机子维持在一定高度。有时一看机子要掉,提前就打两三格油门上去;反之,一看机子要升,就要收一两格。有些动作是提前的。

有阵风时,450高度上升就更剧烈。有时那种波动甚至是跳跃性的,忽然拔起几米,或“掉下去”像踏空了一样。这时,就只有快速上下打油门来控制机器。

另外,技术上:(1)电调如果是新的,要记得设定油门行程,使油门最大行程得以利用;(2)Normal模式下油门曲线最好是0--35--50--65--100,平时你悬停基本上是在50-65之间打杆;(3)螺距曲线就用35--100拉一条直线就得了。

网友:
风的关系`

网友:
的确有这个现象,感觉室内比室外厉害些~

网友:
有风的时候,上上下下的很正常

网友:
拉高点油门  降点螺距试试

网友:
打舵掉高度正常的呀。要给点油门的

楼主:
今天早上试了下,真的是一个舵机不行了。有时候卡死,好的时候,也会跳动。

网友:
舵机问题,电位器上点润滑油

楼主:
电位器上能点润滑油吗,人家不都是用酒精清洗吗。

网友:
提前给油。

楼主:
搞好了,引线都快断了,D95引线的焊接水平真不敢恭维呀。

网友:
哦,原来是舵机问题,学习了。

网友:
只看不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