镍镉电池换成锂电

楼主(2009-10-11):
请问镍镉电池和锂电有什么区别呢?

之前我买了一个电动手钻,拆开电池盒里面是10个镍镉电池,镍镉和镍氢都是有记忆的吧?所以想拆了换成锂电可以吗?

单个镍镉的电压是多大的?

网友A:
10个Ni-cd电芯刚好是12V,用3S锂电代替吧,刚刚好。

锂电要用动力锂电,电动工具一般用锂铁电芯~

网友:
用铁锂更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个Ni-cd电芯刚好是12V,用3S锂电代替吧,刚刚好。

锂电要用动力锂电,电动工具一般用锂铁电芯~

铁电芯和普通的锂电怎么区分的?
铁芯大概价钱多少一个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