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柏通1.2G设备改屏蔽线的问题

楼主(2009-10-12):
请问,我想把1.2G视频发射设备,电池、发射机、摄像头三者之间的连线全都用屏蔽线连接,那么屏蔽线内包围着信号线的屏蔽层要不要接地?怎么接?焊到电源负极?焊到发射机外壳?

楼主:
请高人指点

网友:
完全没必要的

网友A:
如果非要屏蔽,也很简单,  等你设备连接完毕了,找一根独立的线,连接好每个部件的负极, 然后螺旋捆在你需要屏蔽的线路上, 这样做可以。

总之, 屏蔽要接地(负极) 不然屏蔽没用

网友B:
曾经看过有模友把电调做屏蔽,用一张铝箔把电调以及跟电机之间的连线都包裹好,如此而已,并没有接地。据说抗干扰效果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非要屏蔽,也很简单,  等你设备连接完毕了,找一根独立的线,连接好每个部件的负极, 然后螺旋捆在你需要屏蔽的线路上, 这样做可以。

总之, 屏蔽要接地(负极) 不然屏蔽没用
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曾经看过有模友把电调做屏蔽,用一张铝箔把电调以及跟电机之间的连线都包裹好,如此而已,并没有接地。据说抗干扰效果不错。
好的~~

网友:
做屏蔽好一些,包铝薄接接收机负极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