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LAMA4前进不顺畅的原因

楼主(2009-10-12):
各位好,小弟有一架LAMA4,经过n次炸鸡n齿换配件后

现在飞机前进感觉速度很慢,特别是前进一段就会顿一下。飞机向后仰一下再继续前进。

请问有可能是什么问题引起的呢。

网友:
悬停的时候 是不是也往后漂啊?

调整拉杆长度、控上的微调、给机头配重   解决后仰的办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各位好,小弟有一架LAMA4,经过n次炸鸡n齿换配件后

现在飞机前进感觉速度很慢,特别是前进一段就会顿一下。飞机向后仰一下再继续前进。

请问有可能是什么问题引起的呢。

十字盘的内外盘是不是脱开了?

网友:
可以的话,,拍个视频来看看哈,大家帮你分析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