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发动机问题,请大家指点!

楼主(2009-10-12):
收了个N手天子50,发动机是  OS MAX 46 FX    化油器不知到是什么牌子的,绝不是原装的,买回家恶魔开始了,
第一天,卸掉大桨试车,自配1:4油, 发现送的启动器是坏的,找来手电钻,用夹头夹上内六角扳手(磨掉弯头),插上点火棒,两秒不到,发动着,推油门,感觉很好,就是有点富油,没想到化油器风门卡住,工作了两分钟,断油熄火,去上班。
第二天,拆下发动机,检查化油器,没发现什么问题,用汽车化油器清洗剂清洗,干净多了,检查发动机,压缩一般,拆开,前后轴承没问题,感觉换过不久,重新装上,按启动的正常程序启动,发现怠速高了点,高速上不去,将主油针逐步关小,高速没问题,排气管烟很正常,前后运转了5分钟,熄火。
第三天,想调怠速,按启动的正常程序启动,,,,,,就是不着,油路没问题,用掉五节 金霸王(点火棒用),手电钻发烫,就是放了几个屁,再试了一下,出问题了,手电钻转,发动机没转,拆开,发现离心式离合器中间的单向轴承坏掉,内径6毫米,外径10毫米,厚度12毫米。
第四天,买轴承一天,没找到,开车加油,吃盒饭,香烟也得200元,很郁闷,回家。
第五天,上网找到一家卖轴承的,买了10个(最少10个,少了还不卖),每个8元,共80元。
第六天,等。。。。。。。。。。。。。。。。。。。。
第七天,等。。。。。。。。。。。。。。。。。。。。。。。
第八天,到了,换上单向轴承,装上,启动时,还是有点打滑,没启动成功,又拆,发现启动头连接的启动轴插入单向轴承的部分磨损,千分尺测量,发现磨损6个丝,失望呀。
第九天,找启动轴,淘宝上有,38元,买了五根,我可等不急,发现直径6毫米的冲针,材料是CR12的 ,可以用,自己车了卡簧槽,用外圆磨 磨成型,装上
启动,没打滑,不着,再启动,又打滑,拆开,又发现单向轴承坏掉,幸亏买得多(10个呀)
换上,
启动,连续启动了一分钟,不着,又启动,又打滑,拆开,又发现单向轴承坏掉,
换上,
启动,连续启动了一分钟,不着,又启动,又打滑,拆开,又发现单向轴承坏掉,
换上,
启动,连续启动了一分钟,不着,又启动,又打滑,拆开,又发现单向轴承坏掉,
有点蒙,不敢换了,单向轴承不多了,等买的启动轴到吧,
第十天,等,拆开,呆,发现离心式离合器的甩块,折了一个,掉下来了, 用45钢棒,车了5个,淬火,线切割加工那个弹性臂的部分,搞定,用手捏了捏,和坏掉的比较,发现甩块臂,弹力大了点,用锉刀锉,直到捏起来力度一样,完活。
第十一天,傻等,
第十二天,启动轴到了,装上,
启动,连续启动了一分钟,不着,又启动,又打滑,拆开,又发现单向轴承坏掉,
换上,
启动,连续启动了一分钟,不着,又启动,又打滑,拆开,又发现单向轴承坏掉,
换上,
换个启动轴,
结果      打滑了,    没单向轴承了,   那是相当郁闷的事。

又买了10个NSK  的单向轴承,36元一个,贵呀,5个OS的火头,
今天一天,没有打滑了,五个火头全换过,拧开火头,起动,用手指堵住,缸压明显,并有雾化的油喷出,
可就是不着!
请问是什么问题!
回答: 我脑子有问题,花的钱可以买个全新ASP 发动机
但我想搞清楚,为什么不着车?
望指点!  谢谢

网友:
手电钻?!多大的?!是不是太快了?!

楼主:
手电钻的转速可以控制得和启动机一样,只是扭矩大,还是220伏的,应该没问题的,最高转速可到850转/分钟

网友:
扭矩大?太大了也不行!肯定有原因。

网友:
楼主够呛!我和你的情况差不多,没你那么惨!我只用6个的套筒焊了个启动头。os50的,找高手启动过,一下着!却发现油门反向,也就是说油门最大时启动一下就着。改过来后怎么都启着不了,启动机都烫手!调大油针后直接转不动,启动机两次冒烟,排油后还是启动不了,郁闷

网友A(2009-11-19):
三叶ASP28A飞小金星问题

今天出去准备飞小金星(双凸),结果发了2,3个小时都发不着,最后好不容易着了,但在加速的时候方向没掌好,撞土上了,又熄了,前起落架撞弯了,等修好了,又发不着了。今天气温很低,—1到3度,我想,是不是气温低了,我是用手拔桨的,还有,在看火头时发现有2,3毫米的黑颜色,比以前多了点,请问这要紧么。回到家后发了10来分钟又着了,熄火后接着就好发了,小金星买了半个月了,上星期六才飞了2个起落,由于没飞过油的[以前飞翼龙],不会降落,结果第一次后起落架摔落修好后第二次空中熄后迫降在稻田,前起落又撞落了,今天才修好,。。。。。。唉。以上问题,请哪位有经验的模友赐教,小弟在此感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今天出去准备飞小金星(双凸),结果发了2,3个小时都发不着,最后好不容易着了,但在加速的时候方向没掌好,撞土上了,又熄了,前起落架撞弯了,等修好了,又发不着了。今天气温很低,—1到3度,我想,是不是气温低 ...

发动机磨合了吗...天气冷   多打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