舵机干扰的问题

楼主(2009-10-12):
抖舵还是很严重,有什么牌子的舵机抗干扰比较强?9克的那种,当然价格适中一些 不要天价就行
另外帮助舵机屏蔽干扰 能不能用微波炉热菜用的那种锡箔? 裹住舵机?

网友:
抖舵不一定是干扰造成的,也可能是舵机本身的问题。

网友:
不一定是舵机,接收机也可能。电源不稳也会这样。

楼主:
我把1.2g视频发射机一通电,舵机就抖动
动力和视频的电源是分开的 我用的辉胜 抖动太厉害 换了其他的相对就好 但是舵机和天线成特定角度时还是会抖动

网友:
所有舵机线包铝箔屏蔽一下会好些,还有屏蔽层要接地,我就这样弄的

网友:
不懂,帮顶
说下我的情况。
辉盛9g(云台)+柏通800mw,当发射在某几个频道时靠近接收机会导致角度偏转(中立点变了),但好像不抖。
换个频道就好了,LZ可以试试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抖舵还是很严重,有什么牌子的舵机抗干扰比较强?9克的那种,当然价格适中一些 不要天价就行
另外帮助舵机屏蔽干扰 能不能用微波炉热菜用的那种锡箔? 裹住舵机?

换9或H频就好了!但是不建议这样!把视频发射距离舵机和接收机30cm以上吧!要不然低空过水面你会知道什么叫爽炸!

网友:
顶2楼,在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