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看看我这个舵机是什么问题。

楼主(2009-10-12):
请大家看看我这个
舵机
是什么问题。
舵机臂摆动不正常。
http://v.ku6.com/show/6Gj9LyM_xUecwmRD.html
http://v.ku6.com/show/_2MEIPYvxOIsevCY.html

楼主:
唉,没人知道吗?是不是舵机出问题了。我新买的啊

网友A:
新的DS929舵机就这样!呵呵,这样的舵机你还是扔了吧!根本没法用。

网友B:
又是日冠的舵机,看来这个舵机不行啊。

网友C:
次品吧
这个多少钱?会比9克都差不成!排除控的原因了吗!
这个舵机如真有问题那一定要追究个结果。太差了

网友D:
固朗的这个控离接收机近了可是会不受控制的哦 把控拿远点儿再试试呢,等你回复

楼主:
ch1,接3个舵机没有问题。
ch2,ch4,ch6都会出现问题。
ch3是油门,没有试舵机,油门正常。
可能不是舵机的问题,可能是控或者接收问题。

网友E:
尾舵机,通过陀螺仪接的?
直接用舵机测试仪(几十元)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