斜盘舵机调查(MD933/B2122)

楼主(2009-10-12):
最近想买斜盘
舵机
,450飞航线,简单3D之类。只在北田B2122和恒吉MD933里面选,或其它选择。知道65MG很好,202MG也不错,但没米。只想广大模友给个参考建议,希望不要参于品牌之间的吵架之类,很无聊。先谢过各位模友!!

网友A:
我用的MD933,不错。

网友B:
我的三只MD933用了大半年了,还可以,是最老的那种,也没有更换过电机。可能是我运气比较好吧。

网友C:
新的933与二手65差价不大

网友D:
用辉盛9克的闪过

网友E:
简单的航线,辉盛足矣

网友F:
出3 个MD933,换进口电机换了电机一直闲置,要的PM我

网友G:
我用933,才2周,不敢说

网友H:
北田2122很好!我是把933出掉换北田

网友I:
恒吉522便宜精度也不错

网友:
北田的S1123塑料的很不错,金属的没用过,不知道是不是直接把塑料齿轮换成金属的

网友J:
我用65MG,原来用辉胜9克不行,一炸就扫齿,换了65后省心多了

网友K:
北田2122还不错,炸了不少次,有一个电机坏了,找个用1123电机代替的也不错。当然933也不错,朋友用着不错。

网友L:
好像新出北田2123了,25一个

网友M:
我的飞机大一点用BLS253

网友N(2012-04-23):
手上有11只MD933,3只MD922

网友O:
2122的没有933耐炸,2122的二级齿轮轴固定点只有一个很薄的塑料圈固定点,比较容易炸坏,不知道后来改进了没有。不过北田的齿轮很好,运转没啥噪音的

网友P:
原来用过 格宁科技 D95MG 55一个 3D炸了大半年 一点虚位没有 它是金属数码的
MD933 现在在用 也是金属数码的 很不错 就是贵10块钱 65一个 北田没用过

网友Q:
原先用D95MG,后来换了115MG,现在新订了三个113M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