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使用UN-A6最大电流8A充电所需要的电源功率储备(ZT)

楼主(2009-10-12):
来源:飞客FeiKeMX.com作者:飞客老李

实验目的
  测量2-6S A123电池组使用Un-A6进行8A充电时所需要的电源电流大小,用来确定用户该购买多大功率的开关电源才能满足Un-A6的需要。

实验设备
  新版黑壳Un-A6 PRO一台、胜利6056C电流钳形表一支、12V30A开关电源一台、自制A123 1-6S电池夹具一套。

实验步骤
  在电池夹具上依次放置2-6个A123 26650电芯以模拟2-6S电池组充电时的情况,并把Un-A6充电电流调到最大的8A档,通过电流钳表测量开关电源输入电流。

实验数据
  为保证电源在大电流下输入电压足够,测试中开关电源输入电压调整为13V。

楼主:
实验结论:

  Un-A6 8A充2-6S A123 电池组需要电流如下:

  2S  6.7A
  3S  10.9A
  4S  13.8A
  5S  17.9A
  6S  20.8A

  从上图可知在UN-A6最大单路充电电流8A的情况下,2-6S电池组对开关电源电流需求,用户可以根据这个参数配置开关电源。

  由于本次测试时电池大约只有一半电量,所以继续充电电压会增高对电流的需要还要加大,购买电源时还要考虑这一点。

  从本次实验也可以看出,Un-A6满负荷6S 8A充电时电流需求大约是22A(充满时电压还会提升),考虑到留出一些余量Un-A6满负荷工作建议配备12V 25A以上电源。

网友:
反正我用800W电源,不烦输入问题

网友:
这里我有个疑惑:
拿6s来说:输入功率12*20=240W,输出功率:3.3*6*8=158.4   效率:158.4/240=0.66. UnA6的开关电源的效率只有:66% 吗? 若真是这样就太低了!

网友:
不错的测试,以后有参数了

网友A(2010-01-08):
归归。。。。。8A~~平衡头吃的消不?

网友:
隔离电源的效率提高很难,这时串充+平衡的优势出来了

网友:
串充+平衡

楼上的指的是B6的那种方法?

网友:
好大的电流。

网友:
问题是。好多的平衡头。用的22#的线。还有头子只能承受最大不超过3A的电流。。。
这么一来。8A快速充怎么实现?不存在安全的问题?8A不是小电流了。一个过载。烧的严重了。

网友:
8A也太高了吧

网友A:
是待。标了可以8A的输出。但是电池不能这么充。。。。那有什么用啊。

网友(2010-04-13):
引用 网友A:
是待。标了可以8A的输出。但是电池不能这么充。。。。那有什么用啊。

铁锂电池是

网友B(2010-10-28):
引用 楼主:
实验结论:

  Un-A6 8A充2-6S A123 电池组需要电流如下:

  2S  6.7A
  3S  ......
  ........ ...

如果设定8A,充1S电的话,电流会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设定8A,充1S电的话,电流会是多少?

不懂,懂XX咩!

网友:
烧充电器!

网友:
充电器的输入电流可任意选择,根据用户需要的最大充电电流来决定,用以下公式可以计算出来。
输入电压为12V,最大充电电流设为3A,充6S电池组,则要求电源的输出电流要达到:3A x 4.2V x 6 / 0.85 / 12V = 7.41A,考虑到电源不应该满载运行,应增加10%的富裕功率,因此针对上述应用的理想的电源供电能力为12V/8A。
又如:输入电压12V,最大充电电流设为2A,充3S电池组,则对电源的供电需求为:2A x 4.2V x 3 / 0.85 / 12V = 2.47A x 1.10 = 2.72A,因此需要使用不低于12V/3A供电能力的开关电源
同理...

网友:
等着烧吧!!!!!充电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归归。。。。。8A~~平衡头吃的消不?

官方数据:JST-XH插头的电流是不超过3A的,电流在3A以上的时候插头已经开始发热了!22#线的平衡线也耐不住8A的电流的

网友:
效率太低了,12V 20A 输入,240W ,6S 8A输出算下来不过160W,效率才60%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