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最新最新UN-A6充电器使用说明书

楼主(2009-10-12):
啥也不说了,使用过多款充电器,目前感觉6A充锂电综合性能最优,长期稳定性待考。说明书根据自己使用做了最新修正。
UN-A6PRO充电器使用说明书

UN-A6PRO的设计本着简捷实用、功能设置简单、电压控制高精度、各种必要的保护措施齐全、工作稳定可靠为目标。

一、特点

1、自主开发的专利动态电压/电流扫描电路,充分发挥平衡充的优势。

采用了高精度的AD转换电路,
电压控制精度为正负0.002V,电流控制精度为0.1A,无论每路充电电池的特性如何,充电结束时各路电池电压偏差小于5毫伏.

真正的六路独立充电互不干涉,动力强劲可以持续8A的电流输出,实时显示六路电池的电压和充电电流,让你对电池的充电状态一目了然。加入级联功能,可以把两台A6组合成12S充电器并且共用一个输入电源。

4、全面的保护电路,输入过压、反接保护,输出反接保护。当CPU检测到某路电压已经到达预设值时,这路充电电路将被锁定使其停止工作,让你的电池没有过充的担忧。

全自动温控散热设计,充电器内部温度过高时,CPU自动启动散热风扇,而且转速随温度的变化自动调整。如果因为某种原因散热不良超过了极限温度,充电器会暂停充电(防止器件损坏),待温度回落之后自动恢复充电。

6、充电器输入的工作电压为直流12~15V,输入电压超过15V则将进入保护状态,发出间隔0.6秒的报警声,且不进行充电工作。

、充电器的输入电流可任意选择,根据用户需要的最大充电功率来决定,用以下公式可以计算出来。例如输入电压为12V最大充电电流为3A,同时6S的电池,输入电流为:最大输出功率3A*4.2V*6/0.85=88W88W/输入电压12V7A的输入电流,考虑到电源不应该满载运行,应该增加10%的富裕量,输入8A即可
又如输入电压为12V最大充电电流为5A,同时6S的电池,输入电流为:最大输出功率5A*4.2V*6/0.85=148瓦,148/输入电压12V12A的输入电流
输入电源使用开关电源,如果不能确定稳压、稳流精度、纹波等重要指标,建议采用输出12VDC/20A以上的线性电源。
8、充电器设有6种工作模式(人工、自动、放电等)

二、功能介绍

、从图片可以看到A6有四个按钮,运行和停止按钮(Start),进入设置按钮(Enter),加按钮(▲),减按钮(▼)

2A6共有六个设置的选项:1)、充电截止电压1.5~4.2V)可调,2)、充电电流(0.3~8A)可调,3)、工作模式(人工、自动、放电、级联) 几种可选,4)、充电量选择(保存电池时充入40%电量,即单片电压=3.85V)和充满使用(单片电压=4.2V)两种选择,5)、充电时间设置(设置了充电时间后,结束充电的优先条件将是时间,如果时间到了电池仍然没有充满A6将停止充电,如果时间没有到电池充满了A6会停止充电)6)、电压纠准功能(电压纠准功能为高级功能,如果身边没有4位以上的高精度数字表,最好不要自行纠准)
三、开机使用
1、充电截止电压设置
按下Enter 按钮,LCD显示屏A箭头所指向的8字全部以0.5秒间隔闪烁,按下加键或者减键,8字停止闪烁。截止电压的数值随加键增大或随减键降低,每按一下变化为0.01伏。若常按住加/减钮,数值可以快速的变化,如果加/减同时按下电压可以快速跳跃。锂聚合物电池应设为4.2V不想再往下设置时可以按Start键退出设置。

楼主:
2、充电电流设置
   截止电压设置完成后,再按下Enter按钮,此时B箭头所指向的8字全部以0.5秒间隔闪烁,按下加键或者减键,8字停止闪烁。 充电电流的数值随加键增大或随减键降低,每按一下变化为0.1安培。若常按住加/减钮,数值可以快速的变化,如果加/减同时按下电压可以快速跳跃。锂聚合物电池的充电电流应设为电池容量的0.75C~1C。不想再往下设置时可以按Start键退出设置。
  3、充电模式设置
   充电电流设置完成后,再按下Enter按钮,此时C箭头所指向的8字全部以0.5秒间隔闪烁,按下加键或者减键,8字停止闪烁。充电模式随加键或者减键变化,数值=1为人工模式,需要人工给它命令才会开始充电;数值=2为自动模式(外接充电保姆必须选此项),当用户接入电池后,CPU将对电池进行检测,若需要充电则在两秒钟内自动开始充电;数值=3为放电模式(需外接保姆才可以实现放电);数值=4为电压纠正模式(详见后面的纠正步骤)。不想再往下设置时可以按Start键退出设置。数值=5是级联从机,数值=6是级联主机。
  4、充电量设置
   充电模式设置完成后,再按下Enter按钮,此时D箭头所指向的电池图标以0.5间隔秒闪烁,按下加键或者减键,电池图标停止闪烁。充电量的选择随加键或者减键变化,1、图标显示为整个电池,充电器将按照预设电压值充入100%的电量。2、图标显示为半个电池,充电器将只充入40%的电量(即单片电池电压=3.85V),如长期不使用电池并需要进行保存时应选择此项设置。不想再往下设置时可以按Start键退出设置。
  5、充电时间设置
   充电量设置完成后,再按下Enter按钮,此时E箭头所指向的3个8字以0.5秒间隔闪烁,按下加键或者减键,8字停止闪烁。充电时间的设置范围从1分钟到600分钟,按加减钮进行选择。(注意:如果你设置了充电时间,充电开始后时间计数会以递减的方式运行,屏幕所显示的数值为剩余的时间。按Start键退出设置模式,此时若按Enter键同样也会退出设置模式。
6、充电器的使用设置全部完成,可以放心的对电池进行充电了。
1)、如果充电模式选择数值1,按Start键开始充电;如果充电模式选择数值2,CPU将对电池进行检测后自动进入充电。在充电过程中可以看到一个旋转的风车图标,再次按Start键便退出充电,风车图标消失。
2)、在充电过程中,按▼或▲钮显示已充入的电量(上行为千百位,下行为十个位,单位:mAh),再按则恢复显示充电的电压、电流。
3)、在充电状态下不可以进行任何的设置操作,如果需要重新设置数据,必须先退出充电状态。
   4)、静音设置:在模式1按6次ENTER按钮,可以看到一个闪烁的小数点。按上下键设置,小数点消失为静音,显示为正常。
四、电压纠准设置
  1、如果需要对充电器显示的电压纠准,可以按下述方法进行。
  注意:你身边没有4位以上的高精度数字表,建议不要自行纠准!

楼主:
2、纠准步骤
       1)、按3次Enter钮进到充电模式选项(图中F指的位置),用加减键把模式调整到4(这样纠准选项才会出来),再按3次Enter钮就跳入了电压纠准选项了(如图所示)
       2)、进入电压纠准模式后,G所指的4个8都会以0.5秒间隔闪烁,且所显示的电压是没有纠准系数的电压。由于电压精确到毫伏,所以借用了第二路的一个8字来显示毫伏的电压,其它不相干的数字会先暂时隐藏起来(如图所示)。
       3)、用你的仪表先量好第一路电池的电压(因为纠准的时候A6只读第一路电池的电压,其它不读)并记录下来,然后把电池插入充电接口(注意:如果你不想做纠准就不要轻率的按▲钮或者▼钮,这样你按Enter或者Start将跳出这选项而不进行纠正) 。
       4)、按▲或者▼钮,G所指的4个8字停止闪烁,且数值随之变化,纠准到你之前量好的电压值,然后按Enter或者Start钮,A6马上进行纠准运算,并且自动纠准六路的电压值,纠准完成后自动把模式调整为1,此时纠准设置完成。

网友:
真准备入手这个充电器,正好留着有用~!感谢LZ

网友:
自已的充电器,自已看着办,我用EV-815A也是新款

网友:
准备进一个,收藏!

网友:
引用 网友A:

815支持8S?多少A充电?我有一个他们产的622,可以10A充电5A放电哦,很爽
是他们送给我测试的,人很热情

网友:
顶起来~!这个充电器非常好~!顶~!

网友(2012-10-28):
我也觉得,很不错。

网友:
这个太老了,已经换了几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