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ma v4 疑难问题!!求解!!

楼主(2009-10-12):
v4 因
电机
过热退磁升力下降,更换180电机一对(非原厂电机)后出现向左打方向飞机就会一直向左转,停不住必须在向右打方向才能停住!!但是打多了就会向右转!!转速还很快!!真是奇怪的现象!!就像没有锁尾一样!!不知道有没有朋友遇到过!!要是那位高手知道是什么原因请告知!!先谢了!!

网友A:
确实其电机比较热

网友B:
你这个是电机线插反了,重新插电机线就可以了。你看一下浆的旋转方向,B桨顺时针旋转,A桨逆时针旋转就对了。检查一下电机线吧

楼主:
没有高人知道吗??

网友C:
说明一转方向回中后,一个电机的转速没下来,或者另一个电机的转速没上去,仔细观察一下

网友D:
电机的 问题

网友E:
两电机的一致性比较差?要不把两电机对换一下?看看是不是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