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6EX HP拉距 达到1.5KM

楼主(2009-10-12):
真实距离,不忽悠,为了FPV飞行而进行的测试,是在一个山头和地面进行的拉距测试的,处于可试范围内,由于地理位置关系,最大只到1.5KM,在天空中 估计上2KM没有问题的。对这个遥控器我目前充满了信心,补充下,右边那个点的海拔高度比左边那个点高了130M左右,我是尽量模仿实际飞行时候的状态,另外飞机也是吊起来的,天线呈垂直状态,周围没有遮挡,负责观察的人也离飞机3米以外,用BF6228对讲机来进行的此次距离测试。

这张是下山后站在同一地面高度拉的距离,也有1。2KM,反正我的眼睛无法看到负责观察的人,左面是一片河滩,右面是一座桥,使用对讲机会严重干扰飞机接收机的。

[localimg=400,300]1[/localimg]

网友:
别意淫啦

网友:
 空旷地方没啥干扰。。。。

网友:
拆过6EX,高频部分和4VF一样。地面距离约400-500米。
1.5KM,可能是百年不遇极端条件下的距离,不要误导大家。

网友:
LZ你当真不是在搞笑?

网友A:
山上往下应该可以!我的VX-6R 5W手台在山上都可以通联几十公里,镇上就2-3KM!

楼主:
看来认为我吹牛皮的人真不少啊,信不信由你们拉,我没有必要忽悠大家的,补充一句,遥控器的频率还是高端一点好,72MHZ的基本上比40MHZ的遥控器距离远些,这我反复实验过的了,另外的测试条件是山上和地上综合拉距测试的,在地面上肯定是达不到这个距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山上往下应该可以!我的VX-6R 5W手台在山上都可以通联几十公里,镇上就2-3KM!

我的5W手台换了长天线后地面可以覆盖一个县城,到山头也可以到几十公里的

网友:
我证实,我的超过1.5公里,可以查看我以前发的帖子。

网友B:
别忽悠人了,如果72M能达到1.5千米那2.4G岂不是可以达到5甚至10千米?
好像别人都没用过就就你一人用过6EX一样,吹牛都不打草稿!莫非你的6EX是特制的?

网友:
我不需要1500米,我只需要我的控在200米不失控就非常满意了!

网友:
别忽悠人了,如果72M能达到1.5千米那2.4G岂不是可以达到5甚至10千米?
好像别人都没用过就就你一人用过6EX一样,吹牛都不打草稿!莫非你的6EX是特制的?

-----------------------------------------------

ls有点过分了,2.4G的应该比72M近。当然也要看天气,还有功率,环境因素。

72M 比 40M    :从现有产品角度出发,72M的确比40M远些。

lz说的话应该没有吹牛,只是在大城市的人很少有这样的测试机会。 我搞无线通讯的,深有体会,环境因素对距离影响太大了

网友C:
12楼的朋友 !有一点你好象走误区了!

2.4G 遥控距离并不远  相比只下比普通的还要近些 呵呵 !

网友:
牛人一个,在山上向地面拉距有1点5公里,真的有点不可思意,我拿6EXAP地面拉距500+,不到550,也是第一次听到不加功放拉这样远的,可想到你的发射功率多大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别忽悠人了,如果72M能达到1.5千米那2.4G岂不是可以达到5甚至10千米?
好像别人都没用过就就你一人用过6EX一样,吹牛都不打草稿!莫非你的6EX是特制的?

引用 网友C:
2.4G 遥控距离并不远  相比只下比普通的还要近些 呵呵 !

相同功率比较好不好? 2.4G的发射功率都只有100mw , 72M 的是500mw

网友:
14楼 16楼
你们先看看前面的贴在发言好不好,这可是按照LZ的逻辑推测的~

网友:
叫嚷的人很多,真正有多少人实际去啦过距离测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别忽悠人了,如果72M能达到1.5千米那2.4G岂不是可以达到5甚至10千米?
好像别人都没用过就就你一人用过6EX一样,吹牛都不打草稿!莫非你的6EX是特制的?

呵呵,不要因为你是“五级士官”就可以“号令”大家了,我不认识这帖子里的任何熟人,我的遥控器还是“made in china”,我现在告诉你我实测的实际距离,用电子地图测试是2.3公里,用车里程表测试是2.1公里。我是实际测试得出来的数据,请不要拿一些经验来跟我辩论!!遥控器平常怎么使用,看各人用法,不评论。

网友:
引用 网友D:
都是牛哥

哥们你的头像我好喜欢,收藏了!

1.5千米不算什么的,我在上海外环边搞JR2720发射搭配国产二次变频接收机就超过一千米了,我飞翼龙FPV
其实除了环境,接收机的因素也很大。要是我换原装的PCM接收机,我相信2千米没问题的。但是我那无线视频传输估计到不了这么远,一千米就干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别忽悠人了,如果72M能达到1.5千米那2.4G岂不是可以达到5甚至10千米?
好像别人都没用过就就你一人用过6EX一样,吹牛都不打草稿!莫非你的6EX是特制的?

2.4G的没有必要试的,因为没有人会用2.4G的遥控器进行FPV的飞行,会干扰图象传输设备的。估计也不近,我用他飞直机,距离不超100M
我的飞机我的控,已改2.4G和PCM两用也改锂电供电,2.4G飞直机、玩大脚车,PCM飞滑翔和FPV,我从不用6EX来玩模拟器,那样是会影响到功放管的寿命的,因为以前用TDF 6A玩模拟器,烧掉功放管3次,都是自己更换过的
[localimg=400,300]1[/localimg]

网友:
不错,LZ做了别人很少做的测试,让咱用6EX的模友放心使用。

网友:
1.5km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
谁不信 赶紧也到那地点测一次

网友:
LZ真有雅兴,空了我也试试我2.4的距离

网友E:
我玩FPV,用6EXAP最远飞过1.6公里

网友:
200MW的88-108MHz无线咪都可以达到1000米平地,这个频率最接近72MHz,应该有说服力~

楼主:
看来相信的人不少,不相信的人也不少,我又不是卖控的,吹牛对谁有好处啊?

网友F:
看来认为我吹牛皮的人真不少啊,信不信由你们拉,我没有必要忽悠大家的,补充一句,遥控器的频率还是高端一点好,72MHZ的基本上比40MHZ的遥控器距离远些,这我反复实验过的了,另外的测试条件是山上和地上综合拉距测试的,在地面上肯定是达不到这个距离的

不可能,只能是你没有无线电常识,无线电波频率越高,损失就会越大。若是40MHZ遥控器距没有72MHZ 距离远的话,只能说遥控器不是发送功率小就是天线不匹配,要么接收机灵敏度低!

网友G:
两、三百米足矣,又不是千里眼。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可能,只能是你没有无线电常识,无线电波频率越高,损失就会越大。若是40MHZ遥控器距没有72MHZ 距离远的话,只能说遥控器不是发送功率小就是天线不匹配,要么接收机灵敏度低!

靠,你说话还真不客气,经过我手头就有4架LAMA V4,现在卖了3台。其中就有两台35MHZ的和2台72MHZ的,一样的试验条件,我有充足的机会来试验到底哪个遥控器距离远点。结果72MHZ完胜,如果你不信,自己去试验下就知道了,我不相信什么理论,只有试验。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两、三百米足矣,又不是千里眼。
同意!远了看不清,实际意义就不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来相信的人不少,不相信的人也不少,我又不是卖控的,吹牛对谁有好处啊?

呵呵~终于漏马脚了。你是不是卖控的谁又知道,JS会承认自己是奸商吗?
就凭一张图片在这里纸上谈兵也想忽悠人,想使人信服还是上视频吧~

网友H:
我用100mW的2.4G,上周末在江滨,平地对平地拉距离到890米信号良好,再远因为没空间走了,没法试验,但估计达到1km没有问题

现在我对控充满了信心,500米视距内再不怕失控了。为提高说服力,打死我也不说型号。

网友:
另外,我是用1.2G的模块玩FPV的,24楼,你的说法可是不对哦

网友:
我测试过4ex+136接收机和4ex+日冠二次变频的的距离,在嘈杂的街道上,两个距离都能拉到590米左右,(72m频段,不开船的电机的情况下,)
在同样的环境下还测试过春天72m六通道套装,用原装接收机能拉开200米左右,有二次变频接收机能拉开500米左右,所以说,在发射机都差不多的情况下,接收机的灵敏度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用100mW的2.4G,上周末在江滨,平地对平地拉距离到890米信号良好,再远因为没空间走了,没法试验,但估计达到1km没有问题

现在我对控充满了信心,500米视距内再不怕失控了。为提高说服力,打死我也不说型号。:e ...
好坚定的布尔十维克!

网友:
1.5km我相信.

网友:
   俺是近视眼,300米就搞不清状态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B:
别忽悠人了,如果72M能达到1.5千米那2.4G岂不是可以达到5甚至10千米?
好像别人都没用过就就你一人用过6EX一样,吹牛都不打草稿!莫非你的6EX是特制的?

看你的回答就知道你对无线电知识不是很懂,无线电传播的距离远近,与当时的环境,天气,大地的导电率,人体的导电率,电离层的厚度,环境的湿度、当地无限干扰强度与频率等等有关。陆地、海上、山上,同频率、同功率、相同人操作,无线电波的传送距离都不一样的。如果你有时间多去看看HAM的文章,就可以知道通过电离层的反射,1w的输出功率也可以越洋通讯,那你就不是今天的语气了。

网友I:
引用 楼主:

靠,你说话还真不客气,经过我手头就有4架LAMA V4,现在卖了3台。其中就有两台35MHZ的和2台72MHZ的,一样的试验条件,我有充足的机会来试验到底哪个遥控器距离远点。结果72MHZ完胜,如果你不信,自己去试验下就知道 ...

同意你的测试结果。由于无线电波的传送对天线要求的比较高,同长度的天线,对于不同的频段无线电波效率也不同,无线电波频率低,需要天线长度长,反之就短。现在的控 天线长度差不多,所以在频率差一倍的情况下,高频率的设备传输距离就远。理论条件下30Mhz的天线要2.5m长,72mhz的天线要1m左右。用尺子量一下自己发射机天线长度。

网友I:
引用 网友E:
我玩FPV,用6EXAP最远飞过1.6公里

下次你把电池的负极接根线,直接埋到地下,遥控距离还会远些。平时带跟钢筋上面带一段电线,需要时候就接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5W手台换了长天线后地面可以覆盖一个县城,到山头也可以到几十公里的

我用0.5W 海拔1130M 可以喊道200KM

楼主那种情况 我估计是占了高度的便宜 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I:

看你的回答就知道你对无线电知识不是很懂,无线电传播的距离远近,与当时的环境,天气,大地的导电率,人体的导电率,电离层的厚度,环境的湿度、当地无限干扰强度与频率等等有关。陆地、海上、山上,同频率、同功 ...

你觉得短波传输距离长 还是甚高频传输距离长?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下次你把电池的负极接根线,直接埋到地下,遥控距离还会远些。平时带跟钢筋上面带一段电线,需要时候就接上。

嗯,这个方法是很实用的,很久以前的电子书上有介绍!

网友:
飞机放屋里,我拿遥控器出去几十米就没反应了

网友:
有障碍物白扯,PCM衍射太厉害,信号失真度太大

网友:
2.4G就不会,因为没有衍射,微波传输,属于高清

网友:
论坛里的无线电高手很不少了,插座问一下,马兰士C450是不是二手的都被改过啊,怎么市区13楼的高度3KM都通联不到,同样的情况,欧讯的UVD1P在U段4瓦的情况下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I:

看你的回答就知道你对无线电知识不是很懂,无线电传播的距离远近,与当时的环境,天气,大地的导电率,人体的导电率,电离层的厚度,环境的湿度、当地无限干扰强度与频率等等有关。陆地、海上、山上,同频率、同功 ...

我看你对无线电知识也是一知半解,如果模型遥控器发出的电波能传到电离层又反射下来,遥控距离(在开阔的地面)会只有区区几百米?还有就是模型遥控器的功率大部分都只是0.1~0.2W有的甚至只有10mW,可能传到电离层吗?

网友(2010-01-02):
引用 网友I:

同意你的测试结果。由于无线电波的传送对天线要求的比较高,同长度的天线,对于不同的频段无线电波效率也不同,无线电波频率低,需要天线长度长,反之就短。现在的控 天线长度差不多,所以在频率差一倍的情况下,高 ...

绝对相信测试结果! de __...   __ __.   .....  __   __.__   __.__

网友:
我也可以为楼主证实。

我也可以为楼主证实,我也超过1500米,也是在比较好的条件下。

网友:
信春哥得永生

遥控距离1.5KM真的有点远了,不知道这么远稳定不稳定,只要在500之内稳定使用就行

网友:
回复 网友J:

 同意你的看法。自己的控还得自己亲自测试才知道,用着才有底。

网友:
信!

我信事实!

网友:
在海拔高的地方当然距离传得远啦,这种测试以前4VF的时候不就做过,居然还有人要跳出来否认,真好笑。
相信futaba没错的,60年的招牌,要是不好早倒了。

网友K:
顶 !
热贴啊!!!
打个简简单单的比喻 说明环境对使用效果的起到的作用 夜深人静的晚上 你的声音更有穿透性  我只关心几十个兄弟在我旁边飞 我的机机在我肉眼范围内听我使唤 稳定就好

网友L:
完全同意13楼的,要那么远的干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