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BEC的输入电压

楼主(2009-10-12):
最近朋友频烧电调,一个60A的两个80A的,基本上都是一通电压电调蒙皮里就冒火星,连马达都没运转开就坏了,然后再启动就没反应了。经过检查,除了60A的电调MOS管有损坏,其他两个80A的MOS管都是完好的,但是共同点是三个电调的BEC部分都坏了,他接的是4SLIPO,马达3526的,我想这和马达毕竟关系不大,因为
电机
还没运行,现在的问题是,电调内置的开关模式的BEC,所能安全承受的输入电压是多大呢?还得考虑内置之后的布局散热等等因素,按理说4S也就是16V的电压而已,现在做简单的BUCK降压电路的IC能承受住30V电压也不在少数,真的是因为电压过高导致损坏还是怎样呢。之前看凤凰电调的说明书,他们卖电调分两种如果内置的话,建议不超过3s Lipo输入,超过的话就推荐用独立BEC了。
不知道这次坏电调是不是印证了凤凰的说法,还是怎样,各位模友给小弟把把脉,谈谈自己的看法,谢谢了。

网友A:
你用的电调是? 确定是开关BEC吗? 很多内置BEC都是线性的
不光是凤凰, 好盈/亚拓的电调都标注了BEC在不同电压下的负载能力

楼主:
我确定是开关模式的

网友A:
凤凰的说明书你仔细看看, "建议不超过3s Lipo输入,超过的话就推荐用独立BEC了"这说的是对于老凤凰, 老凤凰是线性BEC
新的凤凰ICE是开关BEC, 没有这个限制

网友B:
还好不是在天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