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5mg抖舵

楼主(2009-10-12):
65mg
舵机
,熄火时候,动作一致,没有问题
电机
空载转动的时候,十字盘动作流畅
负载上旋翼头后,油门大概在60以后开始抖舵
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可能是电调的输出电流不够,电压跌落导致接收机被干扰,楼主用单独的电池组给接收机供电看看问题有没有消除,如果消除那么你应该用一个UBEC单独给接收机和舵机供电。

网友B:
楼上说的对

网友C:
6层以上的可能是65MG的电机不行了,要是有其他舵机可以先换下看看

网友D:
电位器吧
在某一点 磨损比较严重
到了那就接触不良 造成抖舵

楼主:
我自己觉得可能是电调问题,因为舵机的话,如果马达没有负载,也就是电流不高的时候,舵机是很稳定的

网友E:
沙发说的对。当油门增大以后,螺距也跟着增大了,控制旋翼迎角的力量需求也增大了,导致舵机内的电机所需的扭力增大,消耗电流增大,BEC容量不够时就会抖舵,严重时可能导致接收机不工作进而失控。

网友F:
楼上说的都有可能!:loveliness:

网友G:
以前也遇过这情况,换别的牌子就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