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叶蓝头15发动机怎么抬头就转速下降?怎么办?

楼主(2009-10-12):
三叶蓝头15
发动机
怎么抬头就转速下降?三叶蓝头15发动机怎么抬头就转速下降?
主油针都开了3.5圈了,低速时化油器都往出溅油滴了,明显油大了,但油门全开后转速下降,贫油,怎么办?火花塞是和发动机一起买的OS—3号。油箱,油管昨天检查过,应该没问题。

网友A:
你这个现象应该是明显富油,建议在坛子里搜下 热火式发动机调整 (好像是这么个贴子),看了应该会有受益,我也是在学习了那个贴子后把发动机调好的。

网友B:
看看油是否干净,化油器有没有杂质,或者漏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