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机能用A123吗

楼主(2009-10-12):
手里有个A.K.E冰峰雷电450R35-F 3D电直专用无刷马达,想用来飞123电池,如果行,要配个什么电调效果好呢,我主要飞450航线。

网友:
我用R38飞感觉还可以

网友:
多少kv的啊?

网友A:
低于4400KV那飞起来就是鸡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低于4400KV那飞起来就是鸡肋

你听谁说的 ?我要是弄个10S我就不信还是鸡肋        你别问我重量怎么办

楼主:
那我还是出了。换个新的

网友B:
450R35-F飞450航线用14t一流

网友:
引用 网友B:
450R35-F飞450航线用14t一流

35x14/43x12=0.95, 应该还可以。是否一流就不知道了

网友:
說明飞450航线用,3d会炸機

网友:
用4SA123,电机电调都不用换~
飞航线绝对没问题,飞3D的话换14或15齿,动力应该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