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多少人用天6A飞油机的?

楼主(2009-10-12):
如题

网友A:
 有人试过吗?

网友B:
我试过,炸了.后来测试不到200米就乱抖舵

网友C:
这个问题真的是……,和路人问“这飞机能飞吗”有相同之处。
如果说动力对遥控器的影响,电固更危险。因为动力电就是接受电,而油固完全是独立的供电,反到工作环境要好。
至于震动,拜托,这是电子电路,不是机械结构,普通的震动对接收机是没影响的。
所以,不要问能不能飞油固或者直机,只要能稳定工作,什么都可以飞。如果有问题,什么都不能飞。
简单说就是,看你RP,买到好的,飞什么都行,买到质量不好的,飞什么都是楼上的结果。

网友D:
楼上的高见

网友E:
顶坐板凳上的~

楼主:
我的天6A飞电的一直没问题,要是用来飞油还是不放心,郁闷中。。。

网友F:
油机比电机的机体大动力也是大,续航力高度距离又远,毕竟国产控的质量是靠运气,就看LZ要不要赌一把。

网友G:
非常同意“飞行无极限”的说法,楼主可以先飞一下KT机看一看你的控能飞多远性能如何,其实一般的控的问题不是太大,关键是接收,如果飞KT没有什么事的话飞油机也不会有什么问题。我就用T6C飞过26cc的汽油机。

网友H:
飞32级固定翼几十个起落了,没事啊

网友I:
我用这个飞40级练习机有十几个起落了, 目前没有发现问题.

楼主:
试了才知道,赌一把,如果行可以省下一千大洋

网友J:
如果不行损失500大洋

网友C:
按楼上的说法算,1:2,还是值得试试的。呵呵。
既然楼主已经用的没问题了,那飞油动也该问题。
一文价一文货,用天6就多留心一下,飞前做好检查,养成习惯,90%以上的事故会被避免(这点不针对天6,其实任何设备都该如此)。
省点钱,养个良好习惯,还是值的。

网友K:
如果已经买了的话,最好先地面做拉距试验(图省事,可以短天线拉),以防伤到人产生更大损失
没有买的话,拿其他模友的先做实验

网友L:
我正在调试阶段,可这个控没有息火开关呀,不知道怎么来息火呀,以前是飞电的??

网友M:
本地模友骂futaba是垃圾.用天6飞90油机

网友N:
我刚上油机是用天六.还是之前用电飞机测试过没见跳舵,但均摔成碎片,连发动机也摔成几片.
特别是一群人在一起飞时,搞干扰性能太差.
最近为新入门的模友订了个天六PPM接收机.,展开接收天线,不拉控天线,一米内都跳舵,外场展开发射天线,30米外跳舵,垃圾!

网友O:
用天六飞电的六十个起落了,啥事没有。不过我这个地方只有我一个人在玩航模,没有干扰源

网友(2009-12-24):
可以,要敢于实践!我打算用T6-C飞阿波罗50,试飞后在上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