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0尾巴奇怪现象

楼主(2009-10-12):
Pg800+9257这样的配置用在五百上,飞航线时出现打尽右舵都无法转向的问题,悬停时又不会有该问题,实在郁闷!用手拨尾桨变距阻力也比较小,中点油门75,中点罗距是5度,实在不知道怎么搞了!特上来求助坛上的兄弟。

网友A:
坐个沙发看XX

网友B:
没办法搞了,只有换机了

网友C:
找个板凳~

网友D:
 换尾舵机吧~~大机用这个不够力

网友E:
再怎么小也不可能航线无转转尾,仔细检查一下吧,估计另外有问题

网友F:
肯定尾变距这块出问题了,9257在500上飞3D都没事情别说航线了小菜

网友G:
看看中立点是不是5度左右。500的右行程好像不够。

网友H:
尾舵中立点时带几度桨距,9257用在500上没问题

网友I:
估计是陀螺仪的左右行程没设定对,或者是尾桨中立点不对,不过前者可能性大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