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桨如何做平衡

楼主(2009-10-13):
大桨如何做平衡 ?我看到论坛有说的   但是本人没有看明白  特请高手  帮忙    动平衡  和静平衡都要做 麻烦大家了

网友:
LS的帖子说的很纤细

网友:
按照做就是了

楼主:
哈哈  我学会了

楼主:
谢谢   我刚刚还做了个木尾桨  相当漂亮啊(自认为)  呵呵 以后不用买尾桨了  谢谢大家的支持

楼主:
木尾桨 是用废桨割的    效果和塑料桨一样   木头色的个性 呵呵

网友:
这样比塑料尾桨重吧? 会不会增加桨夹负担导致射尾桨风险?

网友:
动平衡比较麻烦,做的时候手一点一点动,特不爽

网友A:
买一个大桨固定点的距离和你的机机上的大桨固定点距离差不多的桨平衡器是最简单,平衡效果最好的方法.平衡大桨时只需在桨上直接贴胶布就行了,完全不用管什么重心之类的麻烦事项~
如下面这种桨平衡器:

网友:
没看懂怎么用这个设备做动平衡啊,找重心真辛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一个大桨固定点的距离和你的机机上的大桨固定点距离差不多的桨平衡器是最简单,平衡效果最好的方法.平衡大桨时只需在桨上直接贴胶布就行了,完全不用管什么重心之类的麻烦事项~
如下面这种桨平衡器:
动平衡怎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