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线切割的宽度问题。

楼主(2009-10-13):
请问一块厚度8MM的钢板,中间线切割,缝隙是多大,实际切割后剩余多少,谢谢

网友A:
钼丝一般选用0.18mm的,加上放电间隙两侧各0.02mm,切缝宽在0.2左右,剩余自己算

网友B:
钼丝0.12/0.16/0.18都有看需要一般都是0.18加放电缝0.2MM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