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上侧板改进

楼主(2009-10-13):
希望有模友做出来分享
立式 卧式2用的
在新手老头的图上改进的,谢谢他

网友:
偶来顶

俺跟你一样,直飞的450。所以。顶!

网友:
 有潜力可挖

网友:
垂直安装和水平安装有什么太大的区别么?

楼主:
区别大了,这么说吧,连杆长度一致了,
可以省很多的事!!!

楼主:
效率也高

楼主:
YT 450 pro 最大的改进

网友:
3个舵机在同一个水平面上误差会少一点,但是拆舵机会比较麻烦一点

网友:
侧板强度是个问题

楼主:
用厚的材料做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