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帖,中联加强。

楼主(2009-10-13):
小弟450刚刚入门。摔过几次后发现当主悬翼慢转速时机体震动厉害,换过主轴,横轴,调试过双桨。重新安装马达。但是震动依然存在。后来偶然发现中联螺丝上紧后[吃奶的力气都用上了],中联在主轴上依然晃动。随即买了个全新的中联换上。现震动的问题解决。同时也发现一个问题,中联也是易损件?制作中联用的6061铝会不会强度太差?说实话,我炸机真的算不上大炸。中联居然就框了!另外是不是中联与主轴的配合的公差太大了??欢迎厂家,玩家,发明家,哲学家,ZZ家来讨论。先上个图吧,画的不好,将就看了。

中联与主轴配合

中联与主轴配合

网友:
我的里面是有塑料套的,原装的也有点旷,自己车了个尼龙的,好紧,感觉真好,爽!!!

楼主:
自己车尼龙的?

什么意思,直接车个尼龙的套子装上去?

网友:
图画得不错,xldisk的办法也不错!

网友:
我的是688的中联,内孔大,原来就有个塑料套,但有些旷,自己重车了个

楼主:
难道就没有成品

难道就没有好一点的成品??

网友:
我的小炸了一下,也怀疑是它弯了。但是我用虎钳夹了几下好像有所改善,有机会还是换个试下

网友:
因为回了此贴,“板凳”说我是猪,LZ,看来有人不想让别人帮你。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3D1&frombbs=1

网友:
呵呵,LZ的图画的不错~
我的中联这里锁不紧的时候,就用钳子夹一下,把那条裂缝夹紧一些,就不会和主轴之间有间隙了。

网友:
我也用楼上的方法

楼主:
。。。

用钳子夹紧,能保证跟主轴在一条中心线上??震动还不是照样存在。我觉的最好的办法是中联与主轴连接的地方要保证公差。另外中联跟主轴的联结在不牺牲螺距+12-12度的情况下,可是适当的加长。材料上最好是超硬铝才行,要不然就真的成易损件了。

网友:
这东西的设计就是要你不断的买新的

网友:
非耐的是钢的,炸了两次,每次都把这个部位用钳子夹一夹,第三次用力过猛,轴装不上了,最后装上了吧,歪了。买了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钳子夹紧,能保证跟主轴在一条中心线上??震动还不是照样存在。我觉的最好的办法是中联与主轴连接的地方要保证公差。另外中联跟主轴的联结在不牺牲螺距+12-12度的情况下,可是适当的加长。材料上最好是超硬铝才行 ...

同意!
另外我不明白中联为什么要有这个缝啊?没有这个缝的话中联的强度岂不是会高很多?

楼主:
......楼上的

没这么个缝拆卸就难了。

网友A:
我的办法是,将透明胶带在主轴上缠1圈半,再上中联,这样很紧,一点都不恍。

网友:
如果都不坏,新的卖不出去了!!!

网友:
希望国内高手或厂家能生产改进型中联造福模友

网友:
不太认同15楼的解答,没有缝也可以拆卸的呀.
希望副厂能用7075做出高精度的中联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办法是,将透明胶带在主轴上缠1圈半,再上中联,这样很紧,一点都不恍。

 最省钱的办法,但不知效果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