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在0.5以下的不锈钢板材上面打3mm的孔的方法.

楼主(2009-10-13):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激光切割,这个比线切割快

电或者化学腐蚀,精度取决于掩膜,效率很低。但洞非常多的时候效率极高

电腐蚀加磨削,这个加工速度比较快,估计你弄不了这个机器

超声波打孔,前提是你要有这个机器。。。估计搞不到

电镀金刚石钻头(实际是磨穿的),优点是方便不需要特殊设备,缺点是精度比较差

直接冲孔,会有点变形

网友:
做模具冲床冲

我这边的0.1的不锈钢冲1.6的孔就是这样

网友:
用钴钻头,低速打孔。

网友:
用激光比较好吧。我这里有。

网友A:
3mm钻头要用磨锯片那种金刚石砂轮(尖的那种)开槽,可以磨成薄板钻头,再小可能就难些。最好是冲孔

网友:
http://www.robtol.com/pline/el/elaq.htm

金刚石磨头 直径可以非常微小的。上面仅仅是常规品种就有1mm的。玻璃工用的钻头套装因为没必要钻那么小的洞所以没小的。
直径小的那些一般是宝石工匠和牙科医生钻眼用的。

要想不变形,给进速度要很微小。

我觉得激光切割是比较容易的,如果你能就近找到机器的话。

网友:
钢板用胶水粘到厚点的钢板上再打孔试试?

网友:
我们都是用冲窝的方法

网友:
感觉冲孔是很不错的!!!!

网友B:
两钢板夹紧后钻 就不会变形了。

网友:
我用地摊钻头也是3MM直径,钻钢板,8MM的厚

钻了40多个,钻头还正常(加的酱油)

网友C:
哥们,你需要把钻头磨个这个样子就行,这个是2MM钻头,用电磨,小树脂锯片,我这个因打的孔太多,已经磨损了,给你参照一下,打不锈钢薄板相当不错

网友:
上面的就是三尖钻头,薄板常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两钢板夹紧后钻 就不会变形了。

看见书上介绍用硬木夹紧,不过我没试过

网友:
还是冲孔最方便,一锤一个。

网友:
电火花穿孔机最理想,还可以开窄缝(0.5毫米以下),异型孔等,电极非接触,板面不会变形,是镜面不锈钢薄板的绝配。

网友:
搭车问一下 在家只有一把手钻(不能调速的)和电磨(DREMEL)一支 如何在4MM厚的304不锈钢上钻出10MM的孔

网友:
用含钴不锈钢钻头试试,最好低速钻,手电钻转速太快,可能不好钻。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哥们,你需要把钻头磨个这个样子就行,这个是2MM钻头,用电磨,小树脂锯片,我这个因打的孔太多,已经磨损了,给你参照一下,打不锈钢薄板相当不错

對了!這方法可以鑽可口可樂的鋁罐.不過需要用鑽床.

网友:
用调速的手电钻夹普通钻花就行。孔多加冷却油。掌握好方法你会觉得钻不锈钢是很简单的。记住了:磨好钻头(就普通钻花,锋利就行),压力+低速+点动+冷却

网友D:
若用4MM钴钻头钻通后再用10MM的高速钻头是否可行?直接买10MM的钴钻头价格高好多

网友:
引用 网友D:
若用4MM钴钻头钻通后再用10MM的高速钻头是否可行?直接买10MM的钴钻头价格高好多

你想用手电钻钻厚的不锈钢不现实,钻不锈钢要低速来钻,按你所述的在车床上可以低速钻,先钻3mm或4mm,再用7mm或8mm扩孔,最后用10mm扩孔。

网友:
这个可是有难度哦

引用 网友A:
3mm钻头要用磨锯片那种金刚石砂轮(尖的那种)开槽,可以磨成薄板钻头,再小可能就难些。最好是冲孔

不是一般人能干的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