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09-10-13):
我有一个小问题请教下各位大大:
我做了一个旋转舞台,直径3米5,现在需要做一个电磁制动器来保证舞台在没通电的情况下不会转动。舞台中心的法兰盘根部直径70MM,我打算用电磁制动器在这个地方制动(因为这个地方比较好安装)。制动器想采用最简单的“制动片-拉簧-电磁铁”的方式,在不通电的时候,用拉簧拉着制动片来制动,电磁铁的电源与驱动舞台旋转的电机电源连接,电机电源接通,则电磁铁工作,舞台可以旋转。现在请教一下我需要多大力量的拉簧和什么规格的电磁铁?谢谢!
注:我现在用的是电磁调速电机+蜗轮蜗杆减速器来驱动舞台,因为蜗轮蜗杆减速器有一点配合间隙,所以电机不转的时候舞台也会在一定范围内活动,现在就是要制动舞台,保证电机不转的时候,舞台是固定的,不会动的。舞台上只有2个人和一些景,没有太激烈的动作。

网友:
那东西声音比较厉害

网友:
用單車或摩托車的碟剎改造

网友A:
搞太复杂了。。。舞台边缘用个插销插住完事。

刹住边缘比在中间刹容易。当然前提是边缘够圆。

如果期望自动化,在通电时刹车自动松开,可以搞个常闭机构,没电的时候就刹住舞台边缘,通电后用电磁铁把刹车自动打开。
如果你的舞台是单向转动的,那更加容易了。可以用机械结构(比如抱闸)让电机来控制刹车。

网友B:
参考大车间内经常使用的“天车”的电磁刹车系统,直接在电机出口有一个电磁刹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搞太复杂了。。。舞台边缘用个插销插住完事。

刹住边缘比在中间刹容易。当然前提是边缘够圆。

如果期望自动化,在通电时刹车自动松开,可以搞个常闭机构,没电的时候就刹住舞台边缘,通电后用电磁铁把刹车自动 ...

一开始我考虑的就是用插销,不过今天导演看了以后说演员不大有时间和精力去插拔插销,所以不能用。我也想过制动舞台边缘,不过没想到很好的实施方法,能给我点提示吗?
我现在想到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用抱闸的形式来制动连接舞台与减速机的法兰盘,但是现在不能确定需要多大拉力的弹簧和电磁铁。
另外就是担心坐沙发的朋友说的,声音过大的问题。

网友C:
调整涡轮涡杆间隙什么都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参考大车间内经常使用的“天车”的电磁刹车系统,直接在电机出口有一个电磁刹车。

现在用的是蜗轮蜗杆减速机,减速机本身已经具有自锁功能了,所以不用在减速机输入端加装刹车,只是因为减速机蜗轮蜗杆之间有一点啮合间隙,所以导致舞台在电机停止以后还有一点范围的活动余量,所以只能在减速机输出端或者舞台上加装刹车。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调整涡轮涡杆间隙什么都解决了

啊,这么简单?能说一下怎么调整吗?

网友:
加装一个大扭簧不就有可以了

网友:
1, 转台边缘弄3条腿下面贴块橡皮。
腿装在管子里面上下活动但不能左右动。
这个方法实际也有一些旷量。除非搞3个千斤顶那么精密。

2, 3条腿用绕轴旋转的方法收放,这样可以消除旷量。

简单的说是用3条腿把舞台支撑(或者部分支撑)起来。当然要更加稳固些可以多弄些腿。
如果平台底下平的(或者有个足够空间的环)这些腿没必要装转台上,装地面也可以,这样布置线路比装台上容易。

在中心轴上刹车 那么大的圆盘周围很容易产生晃动的。即使是把立轴直接焊死,你在圆盘周围摇动舞台都很容易产生可觉察的活动的。试图减小减速机的间隙,在那么大的惯性量上会造成更大的破坏力——你刚消除的间隙人跑上去活动下马上又要产生了。

网友:
还有个办法用千斤顶把整个转台在中心顶起。这样就可以转动了。 不转的时候给它放下,那平台就搁到地面上了就纹丝不动咯。。。

网友:
边缘制动 就和自行车的轮辋刹车一样, 用几个橡皮块卡住舞台边缘它就不动了。。。但如果这个边缘不够圆的话, 那难保有没有卡死。

另外,如果你用电机在转台边缘用摩擦轮方式驱动的话,那没有旷量。一些大楼的旋转餐厅就是这样构造的。电机停转转台也不动了。

网友:
买个汽车门上的闭锁器改造成遥控或用开关控制的插销

楼主:
多谢啦,想来想去还是只能制动舞台边缘,这样需要的力量最小,也最稳定。
因为这个旋转舞台还要跟其他景配合,所以用千斤顶顶起的方案不可行。正在考虑您说的三条腿的方案!

网友:
涡轮涡杆减速 只能是涡杆驱动涡轮   涡轮是不能驱动涡杆的  电机停下了 转盘不就固定了吗  涡杆涡轮间隙看你的是不是能耐调节的 ,
不能调,回差也不大 有必要锁紧吗?》

网友:
如果你考虑过插销能行,可以搞个电磁插销,和制动器是一样的控制,是最简单的,不用人操作,这种方式,你的舞台停止角度比较固定是最简单的,但是,要是没固定位置,那定位销孔就要很多了,就要看你蜗轮的回差了,回差越小,孔越得多。

网友:
象唱片机那样摩擦传动更简单更可靠没噪音,由于减速比很大,有自锁功能,所以不需要刹车。

网友:
装套伺服就搞定了

楼主:
谢谢大家了,昨天晚上和两位老师傅认真讨论之后,综合下来还是决定采用多点内刹车,钢丝控制的方式。
因为舞台直径比较大,如果制动减速器输出部分的话,那需要很大的制动力量,同样解除制动的时候也需要很大的力量,所以只能考虑制动舞台外缘。现在的方案是制作一个2米4直径的圆圈来做刹车盘(因为舞台底座直径是2米5),然后制作4个小摇臂装上自行车刹车片来做制动器。制动力由4只拉簧产生,解除制动就用钢丝就可以,制作相对简单,操作也可靠。
谢谢大家的热心帮忙啦!

网友:
楼主比较担心电磁铁功率的大小,这里提供一个以小博大的设计,可能不成熟,仅供参考,原理很简单。

两个成对的制动手柄,
设计的关键是要与转盘轴线有一定的角度,5~15°左右,具体效果最好通过实验
只要小功率的电磁铁20公斤力就够了,使制动片压紧转盘,

单转盘有转动趋势时,制动手柄就会楔紧圆盘,阻止其转动,

遇强者强,以柔克刚,借力用力,转盘的力越大,楔的越紧

提供图片参考,还需要很多细节。

网友:
呵呵

还是自己动手解决的好

网友:
这东西 有随机制动 和定点制动 两种

如果是随机制动 就要做摩擦的 直接顶在舞台上

如果是定位的  可以在舞台上找几个点 在舞台外延找几个锁点 到位后自动锁死舞台

楼主:
谢谢大家的热心帮忙,昨晚已经开工再做了,今天晚上应该能完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