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发奇想,是否有人一个控让2架飞机同时天空飞行吗

楼主(2009-10-13):
突发奇想,是否有这样一个牛人,一个控让2架飞机同时天空飞行吗,只要不要秒炸即可,建议论坛老鸟组织一下,呵呵,绝对的突发奇想,理论上应该可以,实际不知道怎么样,估计飞稳定点的固定翼可行,大家努力砸砖

网友:
除非两台机器调整的一摸一样可行,要不上天一乱……
顺便沙发了!

网友:
完全有可能,空域稍微大点,飞机保持点距离,起飞时候尽量爬高点。

网友:
我也这样想

网友:
同步是不可能的, 即使是飞机调成一样, 气流情况不能不考虑, 除非上平衡仪, 保证姿态
车的话我设想过用一个控的左右, 把两边摇杆都改成油门手感, 左右各控制一辆车, 使用同频频率的接收, 在接收上使用不同通道, 似乎完全可行

可是飞机的话, 飞机似乎最少要三个通道耶

网友:
拿铁丝绑起来!

网友:
疯子一个!!!

网友:
不太现实,对飞机同步要求太高,就算克服了飞机自身的技术问题,对于外界的影响怎么克服?

网友:
有动力飞机牵引无动力滑翔机,真飞机都有了,模型也有啊。只要后面的飞机不装设备,前面的飞机不脱钩,直线飞上去,大半径盘旋,应该可以。

网友:
完全可以。
准备2架滑翔机,其中一架是FPV机,依次放飞2机,FPV机在后,普通机在前,看视频,后机保持平飞,在视频中操作前机。拐弯的时候,先拐前机,当前机快要飞出FPV机视野的时候再改换操作FPV机,使其紧跟前机。依此法算是同时操作2架飞机了,而且可以超视距飞行。
甚至于可以只用一个发射机操作,比如1、2、3通道操作前机,4、5、6通道操作后机。
哪位高手可以试试,摔机不要怪我啊。

网友:
不太可能!

网友:
完全可以,嘿嘿嘿

方案1:
   参考安225+暴风雪号

方案2:
   参考B747+发现者号

(晕!上不了图片,老是“无效的图片文件”  )

网友:
咦!居然上了!靠,还告诉我 “无效图片文件”

网友:
把两个机机用棍子固定在一起,保持两机动作一致,这样可以飞

网友:
保持两机的动作一致也不可能一个遥控控制两架飞机而不炸机。

网友A:
同时控制两个接收好像是没戏,我试过,一个通了,另一个就无效了

网友B:
我现在可以一个控同时控制3个飞机~想了好久没敢上天~主要因素是有塞斯纳,有330,水星~这三样飞机是根本不可能同时控制的~你这么一说我有时间琢磨琢磨能不能同时飞两架塞斯纳 那玩意儿滑翔性能好到时候给你来个视频

网友C:
用6通道的控制两个飞机。一个飞机3个通道。两个旋扭的通道做油门,四个拨杆的通道改成控制两架飞机的升降和方向。用自由飞一样稳的飞机,应该可以控制的。

网友D:
一定要找个米人来做

网友E:
完全 有可能,等楼主试验,最好用架450直机来试验,有难度才有挑战

网友F:
 感觉有点异想天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