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200的螺距范围

楼主(2009-10-13):
如题,我想请教各位ep200的螺距调节范围有多少度??还有,用原装马达能做到起飞弹射出去的效果吗??

楼主:
呜。没有人理我,不过看到Bert Kammerer飞ep200,起飞时是可以稍微弹射一下的

网友:
不能太大,我设在11度,再大掉转现象严重,尾锁不住

网友A:
bert那种效果要考虑上3S+碳桨或者木桨

楼主:
终于有人回复我了,ls的兄弟有没有飞过亚拓250呢??你觉得那个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bert那种效果要考虑上3S+碳桨或者木桨

bert那个只能看看,欣赏而已,我还停留在用004悬停阶段,准备入手一台小飞机

网友:
山寨450更适合你,200级不适合新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