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关于背推问题

楼主(2009-10-13):
飞机是 背推的2212
电机
KV1400 8*4 桨 用的是火鸟1000 原型
问题 1 加油门飞机爬升厉害 头配重60克 才能平飞
问题2 有动力飞行时 可以平飞 关掉动力时飞机向右倾斜横滚
打右副翼 舵量效果狠差 打左副翼效果很好

网友A:
加油门给点升降补偿操作,减小点配重。问题2你查下你的JJ重心在那边,是不是偏右了

网友B:
先确ren重心无问题(相当怀疑你的配重是否画蛇添足),再精细调整你的拉力线,从你目前描述来看,拉力线问题相当大。另:像火鸟这类有刷380电机时代的飞机,机翼多为凹凸翼型,升阻比普遍较大,并不是很适合做这样的改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