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买的180 出啥毛病了? 急~(更新照片和视频~)

楼主(2009-10-13):
新买的 华飞D 180

今天突然发现 2个问题  用了没几周 工作时间累积也就不超过10小时

皮带有一根翻了 而且很规律的 裂成十几段 藕断丝连着 另外一根没事 但是一摸一手铅粉

另外机器正转没问题 但是逆转有自行车遛车那样的卡拉卡拉声

高手帮忙看看啥问题? 需不需要找费总聊聊?
楼下更新照片 和视频了~

网友:
当然要聊聊

网友:
卡拉卡拉声像是轴承坏了

网友:
呕哦地神啊,这就是“花费”地啊???????

网友:
还是0618经用,20-30年了还青春常在!

网友:
皮带的问题上图看看。
我的尾顺破床反转时也响,并且转速上不去,是电机电刷的原因,电刷在电刷架里较松旷,反转发卡,电机构造问题,不适合反转。

网友:
JJ老大!!如果是电机带动主轴的皮带,卡拉卡拉的响那就真的要找费经理聊聊了。。

网友A:
把自动走车挂齿摘了,再反转听听是哪里声。
皮带断了,找费总索赔。也自己琢磨一下,是不是皮带上得太紧。
一手铅粉,是皮带轮磨下来铝末子

网友:
车床主轴别空挡  转 看是否有声音  有声音轴承坏  如无声音
车床依次别挡 转  看是否有声音 哪档有声音 哪档齿轮坏
皮带是小事 安装过紧 位置偏离 都会断 换根安好就是  关键是轴承 和齿轮 那是大问题

网友:
不是吧

我孩打算入手HF180呢,

楼主:
自动走刀就没用过 皮带摘了 用手拧动电机轮 声音是电机里传出的 正转无声 反转有声音
皮带我没上很紧呀  上完后用手捏还可以掐进去1厘米左右  而且180的设计 2条皮带自动互相适应松紧度呀

怎么会只有一条断裂成十几段 另外一条啥事没有呢? 郁闷啊 今晚上照片 大家给看看

网友:
电机的声音,有可能是电机轴承的声音,更有可能是电机碳刷反转没磨合好,有噪音。

据说HF的床子用的皮带是美国Gate的,这么名牌货也有次品啊,那皮带会不会无意中接触到什么溶剂给腐蚀掉了?

楼主:
先上点图片 ~问了费总可以换一根皮带 电机我怕我拆下来装不回去 先不拆了 看上去好像不是很严重 晚点上视频 先不换了
皮带原厂的65一根好贵 还是换一根凑合用吧~

楼主:
视频需要开大点声音听

网友B:
什么型号的带 65一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型号的带 65一根

M5-365 三角皮带  淘宝上没卖的  费总自己都认为卖的贵呵呵~  让我拿坏了的他们回去分析 然后给我换~

网友C:
为了发贴数达到20,也能帮楼主顶一下,2全其美。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了发贴数达到20,也能帮楼主顶一下,2全其美。

完了 这贴水了~ 你陪我

网友:
感觉象是皮带泡过油的

网友D:
碳刷的声音,可能碳刷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碳刷的声音,可能碳刷松了

如何紧碳刷? 旁边小盖子拧下来从新塞进去?

楼主:
拆开发现 电机是个黑疙瘩 没有标签 没有钢印 三无产品
加上这个皮带  这么劣质 我晕 咋让我碰到这么倒霉~

网友E:
机到手不足月传动带就夭折很令玩家失望,真是一粒老鼠屎搞坏一锅鲍鱼汤。一般是传动带生产企业为降低成本在胶体中参入超量的填充料造成。
质量管理体系做得好的企业,一般细到一个外购件,都具有可追溯性,起码能追查到这批外购件是哪个主管买进,安装在用在哪批设备上。电机也是协作或外购件,如果没有任何标记,说明质量管理是个空洞的躯壳。
电机非正常噪声有三个方面:
1.检查碳刷是否磨损或断裂、整流子是否松脱间距是否过大(重点先检查1从外部扭出碳刷盖肉眼观察,然后再依据状况作出下一步检查排除确 认)
2.检查风扇叶片是否刮擦壳体
3.检查轴承滑道和滚珠是否有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机到手不足月传动带就夭折很令玩家失望,真是一粒老鼠屎搞坏一锅鲍鱼汤。一般是传动带生产企业为降低成本在胶体中参入超量的填充料造成。
质量管理体系做得好的企业,一般细到一个外购件,都具有可追溯性,起码能追 ...

谢版主 皮带很是恶心 寄回费总说是要回厂研究 看来我成小白鼠了
床子买来就是用的 不想花太多精力在折腾床子上 毕竟第一目的是DIY作品出来 不是玩床子
电机声音不是很大 我怀疑可能是金属屑进去了 所以会造成一个方向没声音反向有声音 不知道对不对
电机位置很恶心 要拆掉电控所有部分 然后才可以拿出电机 所以我决定在保修期内用用看吧 用坏了再去换不迟~
原厂皮带很烂还很贵 65元的进口皮带 还没满月就夭折了~ 心情郁闷中 ~希望自己可以尽快找到替代品让小床动起来
我才做了25个零件。 唉~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版主 皮带很是恶心 寄回费总说是要回厂研究 看来我成小白鼠了
床子买来就是用的 不想花太多精力在折腾床子上 毕竟第一目的是DIY作品出来 不是玩床子
电机声音不是很大 我怀疑可能是金属屑进去了 所以会造成 ...

我怎么觉得你断掉的那根皮带有装反的嫌疑呢?带齿的一面是进外的

网友F:
着皮带貌似皮革的吧

不像是橡胶的,
或者馋了太多的添加剂。
另外,楼上说了,
皮带带齿的那面应该朝里才对。
楼主回忆下。
我也想买HF的呢,
这个一定要搞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像是橡胶的,
或者馋了太多的添加剂。
另外,楼上说了,
皮带带齿的那面应该朝里才对。
楼主回忆下。
我也想买HF的呢,
这个一定要搞明白

楼上说错了,带齿的朝外圈,这不是同步带子,就是V型带,看样子好象是Gate的

网友D:
打开小塞子,看下碳刷磨损程度,不行就换副新的,有点磨损严重的声音

楼主:
我没有装错的 三角带 朝向我还是搞的明白地 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打开小塞子,看下碳刷磨损程度,不行就换副新的,有点磨损严重的声音

才买的床还没满月呀 严重磨损不会那么倒霉吧 我一般转速很少上1000 切断用200 粗车500-8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怎么觉得你断掉的那根皮带有装反的嫌疑呢?带齿的一面是进外的

皮带外翻 是为了好牌照让大家看清楚裂纹~

网友:
看来是亏大了!

网友G:
皮带怎么会断成这样?想不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G:
皮带怎么会断成这样?想不明白

我也是呀 想不明白 真郁闷~另外一根就好好的活着

网友H:
也有可能是JS把原厂的皮带换了!

网友:
看来兄弟是碰上倒霉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也有可能是JS把原厂的皮带换了!

我就是原厂买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A:
把自动走车挂齿摘了,再反转听听是哪里声。
皮带断了,找费总索赔。也自己琢磨一下,是不是皮带上得太紧。
一手铅粉,是皮带轮磨下来铝末子

检查一下两个同步轮是否在同一平面上?我曾有部摩托车一次不小心摔了,以后半年就要换链条,最后发现后轮扭了一点点,校正后一条链条可用2-3年。

楼主:
引用 网友I:

检查一下两个同步轮是否在同一平面上?我曾有部摩托车一次不小心摔了,以后半年就要换链条,最后发现后轮扭了一点点,校正后一条链条可用2-3年。

好的 我会检查一下 说的有道理

网友:
学习了

原来皮带这么用的,
呵呵

网友A:
180的皮带轮是带自调心功能的,在一定范围内,可以自行调心。

楼主:
引用 网友A:
180的皮带轮是带自调心功能的,在一定范围内,可以自行调心。

自动调心是指2跟皮带可以互相协调相互平均力量~
不过不带 皮带轮之间侧面互相平行的功能~ 也就是说侧面看 2个轮子应该在一条垂直线上 这个功能不带的~

网友J:
皮带型号应该是,广角带(或称水塔带)5M-375,365或387也能用,我的尾顺破床就换了2根387的,广角带的型号要量外圆,M5是齿型带的一种型号,不要搞混。
我是在掏宝买的,日本鬼子阪东牌的25一根,国内皮带厂家只批量定做,还35一根,美国鬼子该死牌的65一根。
皮带过紧或过松都不会这样裂,遇油老化或高温老化都不会这么快,从图片上看。皮带的两边起了很多毛,明显是旧带

楼主:
引用 网友J:
皮带型号应该是,广角带(或称水塔带)5M-375,365或387也能用,我的尾顺破床就换了2根387的,广角带的型号要量外圆,M5是齿型带的一种型号,不要搞混。
我是在掏宝买的,日本鬼子阪东牌的25一根,国内皮带厂家只批 ...

5M 多谢 我给弄成M5 我说怎么淘宝上搜不到
旧皮带还真没留意 来的时候两根皮带在工具箱里我也没多看就装上了 回忆起那时候就弄的一手黑~ 你这么一说 我到真有点怀疑了 ~

网友:
皮带不能粘油,看是否是这个原因。

楼主:
新皮带到了 美国该死牌 m5-365 确实没错 还带着老美的不干胶贴牌一看就能看出来~
新皮带三角面 感觉和老皮带明显不一样~ 而且皮带跟老皮带新来的时候也明显不一样

回想一下 我确实是收到旧皮带了 而且想想当初费总说我和另外一个人的床子发错了 不会是别人返修的床子吧
真说起来我收到床子后 有掉一大块漆皮就有的解释了。。。 怕怕呀~不敢往下想了~

楼主:
新皮带收到了 换上已经可以正常使用了 电机的问题也消失了 估计就是进去东西了~ 看了看后面 挡屑板确实密封不够扎实 金属屑会掉入电机室
自动平衡挂轮的自紧螺丝很短 皮带挂上 撑到螺丝可以吃进两三扣的时候皮带就蛮紧的 有时间换个长螺丝让皮带松快点~ 反正是能用了呵呵~  今天车1块5买的大螺丝 断了2面 数控刀粒 郁闷中~

网友:
引用 楼主:
新皮带收到了 换上已经可以正常使用了 电机的问题也消失了 估计就是进去东西了~ 看了看后面 挡屑板确实密封不够扎实 金属屑会掉入电机室
自动平衡挂轮的自紧螺丝很短 皮带挂上 撑到螺丝可以吃进两三扣的时候皮带就 ...

我也同感,新皮带装上之后,本身带的螺丝很难拧上,皮带必须拉得很紧

网友:
这皮带很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