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大虾,攻3mm螺丝孔的,事先应该打多大的孔先?

楼主(2009-10-13):
问大虾,在2mm厚的铁板攻3mm螺丝孔,事先应该打多大的孔先?

网友:
钻2,4MM孔,

网友:
一般底孔孔徑=螺絲直徑×0.8的。
底孔深度=要攻絲的深度+螺絲直徑。

网友:
3个的丝应该钻2.5的孔

网友:
兄弟  你是否知道  螺丝的螺距  就是 螺丝-螺距  特好记  别忘了在硬的物质上就加0.1   软的就-0.1
比如  M12X1  的螺丝  底孔钻9.6  是不行的    应该是11
常用螺纹  M3x0.5      M4x0.7      M5x0.8     M6x1      M8x1.25     M10x1.5     你会钻底孔了吧

网友:
地板说的很在行,学习了。谢谢分享!

网友:
螺丝直径-螺距=底孔

网友:
收藏这个附件,当资料好用的。

楼主:
太谢谢各位DX前辈了,这下我全明白了~~~~

网友(2010-08-04):
回复 网友A:

这里(雷锋级)高手真多啊!学习收藏了。

网友:
这个还与螺纹精度要求有关

网友:
钻2.4的孔,这样可以保护丝锥,如果使用2.5或者2.6的孔,因为m3的丝锥太细,强度不够,容易断

网友:
我跟LZ一起学习之中!

网友:
不错啊  大家都很懂行的啊

网友:
资料收藏了,太好了,谢谢地板和8楼的兄弟

网友B:
回复 网友C:

旺财你是不是说颠倒了啊,2.4的孔可以保护丝锥,而2.5或2.6的孔容易断丝锥。这是什么道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旺财你是不是说颠倒了啊,2.4的孔可以保护丝锥,而2.5或2.6的孔容易断丝锥。这是什么道理?

确实错了,是使用2.6的钻头,钻2.6mm的内孔,然后上丝锥,这样才可以保护丝锥,使用2.4mm或者2.5mm的钻头,钻出的孔,由于丝锥3mm的,强度差,容易断
我的理解就是如果丝锥强度不够,越小的越差,就适当的放大点余量,丝锥对金属的挤压的程度对丝锥断不断有直接影响,内孔直径-螺距-0.1后再减去0.1mm

网友:
到底机用丝锥用的时候
用不用倒旋转啊

手用的规定要进一圈退1/4圈

我感觉机用的不退比退的好
我退了发现有蹦牙的现象。

网友:
软的不一定要-,紫铜很软,但我一般要加一点,否则丝锥很容易断。紫铜有“塑造”的特性,会被“挤”成一定的形状,所以孔要大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