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MA4飞行怎么电流这么大?(已解决,附图片)

楼主(2009-10-13):
有一架2.4G的LAMA4一直飞行好好的,因为用于婚庆送戒指平时不多飞,最近试飞一下发现油门要推很大才能正常升起,飞行操纵还可以。下来一查电池的引线发热,当时直觉是电机有问题电流过大,但换了一对新电机仍然如此,难道是四合一出问题了?
    请内行帮忙分析一下,谢谢了!

网友:
我怀疑会不会有人来解答

网友:
电机过热 我的V4就这样  具体原理 不知道

楼主:
不是电机过热,是电线过热,其他二架电线都不发热,推一点油门就可正常起飞

网友:
轴弯没? 新电机这样基本是阻力太大 不是那刮了磨了 或者桨坏  了 不平衡了
要不 同事换4片螺旋桨试一下

楼主:
飞行是非常的平稳,螺旋桨好好的。就是油门要推得比过去大,所以不敢飞时间长

楼主:
今天看别人飞的2.4G四合一,右边的红灯才一点亮,而我的特别亮

楼主:
因怀疑四合一问题,打开机头查,发现怎么没有接收天线,2.4G也该有短天线的。查了资料应该有3.1厘米的天线,原来是曾经把四合一换到拉玛3上,不慎搞掉了天线,造成四合一工作时电流过大。看了其他模型,确定焊接位置,最好是镀银的多股线,没有只能焊上多股铜丝。试飞油门正常位置模型升起,电线也不发热了。

网友:
看看是不是脱焊了

网友:
或者哪个地方接触不良

网友:
飞一次收多钱?

网友:
天线脱了电源线发热

网友A:
8楼的土是飞机吊着还是快速快门

网友:
电池老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8楼的土是飞机吊着还是快速快门

拉玛3飞行中,吊着的首饰盒是婚庆送戒指用,上海婚庆公司开价一般是500元。

网友:
我遇到过,就是电机的问题

网友:
还是自己解决了

事情往往是这样的,
最终还要靠自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