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电子设备入水后用什么东西清洗比较好?

楼主(2009-10-13):
电子设备入水后.,电路板上各焊点上会出现白色的一层东西,请问用什么东西清洗比较好??

网友A:
试试无水酒精。
如果他人的答
案
与我的答
案
有冲突,以他人的
答
案为准。

网友B:
先用大量纯净水洗,然后用大量无水酒精洗
自然晾干,别用热风吹

网友C:
配合棉棒

网友D:
AA
最好用洗板水

网友:
自然风干 不好风干找点垃圾茶叶 放里面就OK了

网友E:
无水酒精加牙刷。俺修了无数的进水手机基本上都是这样整的,至于超声波清洗器是当着顾客的面用的,让他觉得这是高科技,修理费给得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