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A电调无故损坏!求助。

楼主(2009-10-13):
去年年尾买的好赢10A电调,用过二三次后就放起来了,一直没动,最近想用拿出来装上
电机
,电机不转,一抖一抖的,有时还转两圈。好像卡住一样,但更换电调后电机正常!
请教这东西还能修不!

网友A:
找售后服务呀

网友B:
你先检查电调和电机的连接有没有问题
你先检查电调和电机的连接有没有问题
电调就检查驱动和MOSFET部分

网友C:
多半MOS管坏了。

网友D:
检查电源线控制线电机线是不是氧化接触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