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器。我的可是全自制无线的哦。

楼主(2009-10-13):
电流很小。很省电。先上个图吧。现在还不稳定。天9可以用。FF9就不行。等成型了上个详细的。
声明:这不是得瑟帖。模拟器是8通道标准的。坛子里有老鸟发过详细的。我也是照做。只不过异想天开做了个小扩展。
这个还是实验。等稳定了我再发布全部的。全部的一起价格在40元以内。跟飞真机一个感觉了。熄火。3D。起落架。襟翼。都能随意设置了。主要是无线了。看着投影飞模拟那叫一个爽。

调整大小 无线模拟器

调整大小 无线模拟器

调整大小 无线模拟器

调整大小 无线模拟器

调整大小 无线模拟器

调整大小 无线模拟器

调整大小 无线模拟器

调整大小 无线模拟器

网友:
出来了 送测几个试试.

网友:
good!顶哦。我第一个报名!

网友A:
向导做的东西好,顶!
ff9的输出反一下相试试。

网友:
莫非是无线发射+USB声卡?
支持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向导做的东西好,顶!
ff9的输出反一下相试试。

我也说不清楚。弄了半天没搞明白。用FF9发射不工作。可能是PPM信号幅度不够。不过我检测波形没发现什么异常

FUTABA 9通

天地飞9通

天地飞9通

网友:
赞一个,这绝对是好东西,期待大作面世!

网友:
向导真是造福魔界呀

楼主:
其实这东西有点基础的都明白。不是很难。我只想省电。微型化。

网友:
换个好点的接收头试试

网友:
很强悍的东西 学习一下

网友:
等待出品

网友:
留名呵,光顶
也想试一下呵

网友:
收发是2.4G模块吗??
早就有这想法了,但一直忙其他的呢!!!
支持LZ!!^_^

网友:
板子好粗糙!但是毕竟是国产!支持!

网友:
RC Heli最新一期上正好有讲类似的东西, 是用Spektrum WL1000 Wireless Flight Simulator Adapter来接G4原装控

Futaba的WTR7 Wireless Trainer System应该也行, 简单说就是一个假接收, 仅仅只是还原PPM信号而不是去驱动舵机

不过这些都不便宜, 顶楼主的DIY

网友:
这个绝对要顶啊

网友B:
DIY 这个比较容易,用两个315或者433的收发模块就可以了,一般来说这种模块工作在OOK模式,因此,基本上PPM信号送入,还原的还是PPM信号,需要加滤波,否则会有干扰。 接收模块的本振干扰频率范围很宽,因为这种电路最常见的就是超再生电路,而这超再生最大的特点就是淬熄振荡。

网友:
我觉得可不可以考虑学mini v-bar/sk-720, 直接接上DSM/FASST的卫星天线来接收, 那样就更帅了

下一代SIM-X应该考虑集成这个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DIY 这个比较容易,用两个315或者433的收发模块就可以了,一般来说这种模块工作在OOK模式,因此,基本上PPM信号送入,还原的还是PPM信号,需要加滤波,否则会有干扰。 接收模块的本振干扰频率范围很宽,因为这种电路 ...

都被你说了。玩当前用的就是这个。稳定性很差。

GALE也来顶我这破东西,实在惭愧。

2.4G没弄过。不会玩。写代码不会。

要是ASP代码还行。

网友:
猛人见多了..还没见过这么猛的

网友:
好呀,万用板就能做,发原理图哟

网友:
不是普通的强啊,等待成品啊!!

网友:
太牛了 排队等成功产品

网友:
 排队。LZ来一人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都被你说了。玩当前用的就是这个。稳定性很差。

GALE也来顶我这破东西,实在惭愧。

2.4G没弄过。不会玩。写代码不会。

要是ASP代码还行。

不用谦虚,重在实干,中 国缺这个,呵呵。我想,距离近的话,可以考虑用红外收发,那样更便宜更简单。。。你有没有兴趣做2.0啊

网友:
GOOD 强啊 是个好东西

这个是空白 申请专利!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也说不清楚。弄了半天没搞明白。用FF9发射不工作。可能是PPM信号幅度不够。不过我检测波形没发现什么异常

可以参看一个这个帖子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30396&extra=page%3D2
你的信号测量的位置都是连接高频头的位置么?
如果是教练口,信号是反相的。

如果不是上面的问题,看看是不是需要把ppm信号上加个100p的小电容对地。
如果对幅度有怀疑把ppm信号的输出接个射随驱动一下。

网友:
不错,那天偶也加入队伍,来试试无限。
有个想法,可以用蓝牙无线嘛,带宽足够了。我有个蓝牙无线耳机收发套件,发射为单独的一个小发射器,但是接收确是耳机和接收电路一体的,没法接出接收信号。估计谁有分体式的接收机的话,很可能就可以直接使用了。

网友:
顶一个,哈。。。我也试试仿制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参看一个这个帖子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2
你的信号测量的位置都是连接高频头的位置么?
如果是教练口,信号是反相的。

如果不是上面的问题,看看是不是需 ...

射随我也做了。还是不工作。我也白丝不得其解。反正这套方案暂时不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射随我也做了。还是不工作。我也白丝不得其解。反正这套方案暂时不用了。

太邪门了。
还有一个方法不用改发射机,不足之处就是要发射机发信号。
接收机也不是所有的都可以,要输出使用串行移位寄存器的,146i, 607fs都可以,
把hc164的8脚的信号接到usb模拟器的音频输入上就可以了。还有个不足就是接收机要供电。
好处是,绝对真实的模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