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单杆的车床和双杆的车床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9-10-13):
请教单杆的车床和双杆的车床有什么区别?看到一个帖子说双杆的不对内销只对外销,是为什么

网友A:
那个帖子胡扯

楼主:
这里主要想问 的是他们有什么区别,是吧是双杆的才有自动走刀功能?

网友B:
单杆的是一个轴自动走刀,双杠的可以实现双轴自动走刀

网友C:
单杠也可实现 双向走刀 只不过会对丝杠和齿轮组有磨损 并且噪声大
那三杠是不是对 只外星人出售

网友D:
单杠只有挑扣(个别兼带自动走刀,但是走刀涡轮磨损大。丝杠磨损大,易损坏。)
双杠是挑扣,走刀各一,分开使用,强度高精度高结构稍复杂,价格稍高,经济基础较好的建议选择。
三杠的还有不停车急停和正反转功能,一般都是工业床使用,体积大,精度就不用说了。不适合DIY使用。
至于内销还是外销都是借口,有量有利润哪都销!!
不能往头上“削”----要命啊!

网友E:
杆过功能多啊。和外不外消的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