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步进电机同步或放大问题.

楼主(2009-10-13):
其实我也不知道题目该怎么起.就胡编乱造了一个.我是个电子菜鸟只会照搬照用.今天有一想法而且还做出实验基本验证成果,但和我的想法有出入.
------------------------------------------------------------------------------------------------------------------------------------------------------------------------------------------------------
想法的由来:有一次在手转动步进电机时控制板的脉冲指示灯亮了.说明电机用手转动可发出脉冲.

现象的扩展:想想能不能做出两台机器,用一台机器的步机电机当脉冲发生器,别一台加工零件.这不就成了仿型加工了吗?通过调速细分还能做出不同比例的零件来.

实验结果:确实可以用手转动电机发生脉冲来驱动电机,而且是比例的,也就是说手转得快,电机也转得快.

实际问题:1:由于没有方向脉冲,电机不能反转.2:通过细分只能降低电机转速,而达不到放大效果.也就是说如果做成仿型机只能缩小零件.

请问各位:1、能不能加装一块电路板,来达到输出电机转速方向完全同手转电机这边一样呢?
                2、可能达到对脉冲放大的电路吗?也就相当于细分,但它不是减小而是增大。

如果上面两个问题解决了我想做个仿型机是没有什么大问题的吧。

网友:
这个都做好了,直接电脑就可以控制了,还要仿形作甚

楼主:
当有些零件没法电脑画图呢?比如想把那个零件复制出来.

网友:
既然仿型了,还用数控干啥?若然数控输入了,还用仿形吗?

网友:
是的,是的,板凳说的有道理。

楼主:
对于我这种电脑能力不高的,用用仿型不是来得更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