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三根出线,每根都断了一半。

楼主(2009-10-13):
昨天刚把
舵机
的三根出线焊好,今天试机,
电机
吱吱的乱叫,启动非常费力,想到上次也出现过这情况。
上次是一根出线断一半的丝,想想可能还是老毛病,拆下电机,把胶皮削了,果然,另外两根也都只有一半的铜丝连在上面了,
打火机烧下,再用纱纸一根根细打一下,焊好。装上机接电,又很顺畅的启动出来了。

网友A:
这样肯定影响电机的性能,建议换新机

网友B:
好办法,好手艺!
沙发乱说,这跟电机性能没关系。

网友C:
修好就没有问题,但是断线真是会影响性能发挥

网友D:
嗯,好方法,断线了,各项电流不一致显然会影响性能
看来大家都要检查电机了。 谢谢楼主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