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ma v4 飞了一分多钟,电机烫得不能摸,这怎么解决啊? ...
lama v4 飞了一分多钟,电机烫得不能摸,这怎么解决啊?担心烧掉。。。

楼主(2009-10-13):
rt

楼主:
原来以为是电机阻力太大,后来手转两个旋翼,感觉很顺畅,是不是电路的问题啊

网友A:
我一般一块电池5--6分钟下来,嘿嘿,估计有100°了  ,担心啊

网友B:
就这样,所以最好不要连续飞太久,要不过热会退磁的

网友C:
我一般一块电池5--6分钟下来,嘿嘿,不过温度估计只是有5、60°左右。

网友D:
我一般一块电池5--6分钟下来,嘿嘿,不过温度估计只是有4、50°左右。

网友E:
飞10分钟左右是很烫手。

网友F:
lama的电机是不是很不耐用啊

网友G:
我的 大lama 飞十分钟下来 手可以摸电机3秒钟

网友H:
阻力太大吧

网友I:
我的LAMA V3飛完一塊電池,大概十一分鍾,用紅外綫測試儀測齣電機溫度是46度。

网友J:
v3散热比v4好。

网友K:
去翻我的旧贴。风冷改造。

网友L:
用两片内存贴片散热片能缓解一些。

网友M:
打减轻孔,让风吹进去有利于散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