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做的CAT~~~标题长点~~~~~捏哈哈~

楼主(2009-10-14):
虽然最近CAT很多~但是忍不住也把自己刚装好的CAT拿出来晒晒~~~

CAT壳: 翻版德国的CAT,中间翻版了2手~3手~?呵呵毕竟是翻版的~谢谢V10和三十两位(不足之处请见谅)
电机:KV2100 (据说很爆,但是要试了才知道^_^)
一体化舵系轴系,感谢V10兄弟^_^
桨: O记437
电调:ETTI 150A 30V 0.01
电池准备先上6S 2P的123试下,如果觉得速度不够会上到7S。 8S么~~~很多人都说会烧~随意我这个胆小鬼还是要听听大家的意见

上图~

网友:
开始以为是大猫~~仔细一看不是~~~~~~ ,看上你的电机了

网友A:
你把电池放边上啊?呵呵!这周不寂寞咯!

网友:
2p的都是放2边的,一边一P~~~~~~~

网友B:
还有LZ用的中心的舵,你把舵机装的那么靠边方向还向外的~~~不知道你想把拉杆折成什么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电池放边上啊?呵呵!这周不寂寞咯!

电池放两边好配重~而且方便固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LZ用的中心的舵,你把舵机装的那么靠边方向还向外的~~~不知道你想把拉杆折成什么样的

拉杆拗成了Z字型,但是一点虚位也没。呵呵

网友:
好滴好滴!我的电机已经空转磨过轴了,现在轴管里满满的油了,嘻嘻!等一起下水跑咯!
:loveliness: 输的请抽烟

网友:
引用 楼主:

拉杆拗成了Z字型,但是一点虚位也没。呵呵

虚位和变形不是一回事~~~大动力时舵受力很大的~~我用2MM的拉杆都不敢折大弯~~~~~~

网友C:
不错,帮顶!
LZ的船架怎么是2条独立腿,中间也不连,不会散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错,帮顶!
LZ的船架怎么是2条独立腿,中间也不连,不会散架吗?

船架中间有链接,只是都卡在船底看不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想翻。。。没阳模。。不知怎做。。。

问LZ借呀!

网友:
老大的船壳多少钱买的?淘宝上买的?500RMB?

网友:
鸟你的猫猫下水试过了伐?我已经在整双发的咯!

网友E:
首航记得叫我。

网友:
 鸟鸟我把你顶在我上面了,捏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E:
首航记得叫我。

准备周末去,你来瓦拉

网友:
我的因为软轴问题~~现在等配件放在桌子下面荡了一层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