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 求教 电直疯狂自转。

楼主(2009-10-14):
没人带,一个人飞。刚买的华科尔的4#3B双无刷,推油门迅速离开地面约20厘米,便逆时针疯狂地打转,怎么调都调不好。但有时又不打转,自己能悬停个几秒,随即一偏,我怕控制不住,立刻收油,回到地面,反正不高,也摔不坏。但是很郁闷,怎么多半就是疯狂地打转的。请高手指教。

网友:
首先要检查的,是你的尾电机线,这个地方最脆弱,容易出问题。如果接触不良,电机缺相导致启动困难,就会出现你说的那个情况。

你可以搜索下关于4#3B改装的帖子,关于尾电机线部分的保护,里面讲解得很清楚。有条件的话照着做一做。

网友:
有很多模友反映说自己的4#3B尾电调有问题,比较集中出现在老一批的货中,有这种问题的话,也会直接导致尾电机无法启动或启动困难。

另外,如果尾管断了,尾翼产生的用以抵消自转的力量无法传到机身,也会自旋——这很容易看出来,你应该不是这个故障。

网友A:
应该是尾翼方向错误(皮带方向错误

网友:
4#3的双无刷电调经常出现这个现象,解决办法,降低大桨转速,加长尾管。

网友:
还是共轴的简单啊

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尾翼方向错误(皮带方向错误

楼主:
谢谢大家!对新手来说,这个太难飞了。

网友:
是尾翼方向错误,皮带装反了吧

楼主:
找到原因了,尾桨有两个固定在电机上的两个定位销断了,转速高了厚就卡不住尾桨。不过,修好(更换尾桨)后,在外面飞,无法控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向后斜着撞向一颗海碗粗的大树,大桨有一个直接就成了少半个,副翼扭斜但没断。唉,不敢飞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到原因了,尾桨有两个固定在电机上的两个定位销断了,转速高了厚就卡不住尾桨。不过,修好(更换尾桨)后,在外面飞,无法控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向后斜着撞向一颗海碗粗的大树,大桨有一个直接就成了少半个,副 ...

这么小个飞机在外面飞哈,稍有点风不就被刮走了么,比Lama还不抗风哈。

网友:
平时多多心练,就是平时比如坐车的时候心时也想着飞飞机的感觉,就比较快上手.我就是这样的,

网友:
好好,慢慢在论坛里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