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来看看啊!华科尔creata400抽筋了,莫名其妙??

楼主(2009-10-14):
上次炸了以后,莫名其妙的尾巴来回摆得很厉害,像抽筋一样,油门越大来回抽的越快,感度,延时,都试过了,也换了主轴,横轴新的,大齿轮新的,尾轴新的,双桨也还好,郁闷啊!!!现在就剩陀螺仪了,因为没有新的。不会是陀螺仪问题吧???

网友:
把大桨迎角调大点试试

网友:
帮顶。我也想知原因。

网友:
1、陀螺仪坏了或重设。2、螺距和油门曲线没调好等,最好叫一个会调机机的人现场帮你最好。

楼主:
回楼上,我这里都是鬼没有人啊!!!什么都得靠我自己了,好可怜!!!!

网友A:
老帖子

60#机的pit和锁尾的快速调节方法(其他机也适用)
在调平了直升机的舵臂,斜盘,平衡杆等硬件以后,就该调油门曲线,桨角,和锁尾了,油门曲线很容易,一般不麻烦,最麻烦就是桨角和锁尾,因为这二者是相关的。原厂的RTF千万别相信,到手飞这三个字不知害了多少人!我也是这样上当的。就是原厂的试飞员都是要重调过才敢飞的,而且每一架调出来都不敢保证是一模一样。一般来讲,桨角都有说明书,油门在中位5~7度,最高位10度,最低-2,3度。但是由于每架机各人配置不一样,包括改造等。这就会造成锁尾不好,温飘,左右转快慢不一等现象。而且每人总想调成自己需要的状态,这就很费功夫,我的电机和电调插头就是在反复拔出插入弄断过好几次。经过半年多来的反复折腾,总算摸到一点点门道。每一种陀螺仪,特别是低档的,锁尾都在一个小范围速度内。所以,在大概调好桨角后,如果锁尾不住,调混控和感度到最好情况,然后关了。再调桨角,不必拔出电机和舵机连线,就在地上边调边飞,一般锁不住是桨角过大,因为桨角过大,电机负载大,转速就下降,造成陀螺仪不适用速度范围。我一直迷桨角大的状态,因为起飞轻巧,电机声音小,以为是最佳状态,结果无法锁尾。其实电机声音小负载大一样不省电。所以又有换齿的方法。当然,高档也许jj不存在这些问题。一些浅见,欢迎拍砖,大家共同讨论提高!

网友:
直机要调好不容易

楼主:
引用 网友A:
60#机的pit和锁尾的快速调节方法(其他机也适用)
在调平了直升机的舵臂,斜盘,平衡杆等硬件以后,就该调油门曲线,桨角,和锁尾了,油门曲线很容易,一般不麻烦,最麻烦就是桨角和锁尾,因为这二者是相关的。原厂的 ...

感谢新手老头的回帖,真的很有用哦!我下午试了,非常好,大大的改善,让我又长知识了,再次感谢新手老头以及所有支持我的模友!!!!!

网友(2010-09-25):
这款机质量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