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rmin gps

楼主(2009-10-14):
看大家发的贴,gps测速都用Garmin gps,也比较贵,我想问问大家是否有其他gps能测速又不那么贵,或者大家有什么其他好的方法测速呢,谢谢!

(以下引用飞云兄既照片,希望唔好介怀)

网友:
garmin 101 gps 约500多一只,其它的gps 也差不多这个价.
要便宜的,用秒表吧,比较便宜。

网友:
gps航迹记录器,差不500-600这个价位算是便宜的了

楼主:
好像专门买个这样的东西来测速,平时又用不上比较浪费,手机是有gps的wm6.1,不知装个软件能否达到效果,但不知装什么软件?

网友:
路路通好似有敢的功能,我部5800就用紧果个英文的唔知叫物就有最高速度记录。不过我唔会放我部5800落去的。 沉左唔是仲贵过只船。

网友:
无所谓,

但下次我来中山你要请我食饭喔!
GPS只作为一个参考就好,不要太相信它.
我们这边以前有人用手机装个软件来用的,把手机放进保鲜盒里.
或者原始一点,在水面放二根竹杆距离100米以上用秒表计算.
我们这已开始用转速表测试,调试发动机用转速表更实际.

网友A:
我手机也是WM6系统内置GPS的,也想知道装什么软件能有这个功能,但是不知道和专用设备比,精度差别大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手机也是WM6系统内置GPS的,也想知道装什么软件能有这个功能,但是不知道和专用设备比,精度差别大不大.......

机型不同系统不同所用的软件也不尽相同,可到网上找一下合适手机的软件精度会比专用的GPS差点.
不过就是专用的GPS也只能作参考就好了,
.

网友B:
呵呵!GPS都不太准的!哪天我传个用雷达枪测的!但速度不是太快哦!!!!!!!!!!!!!!!!!!!!!!!!!!!!!!!!!!!!!!!!大家不要拍砖哦.............................

网友:
我个认为!

雷谢枪比GPS误差更大,
我不是说GPS不准,它也有误差,我是说只作参考.

网友:
上高速公路 给它挂个牌  看看罚单上边些多少

网友:
一般一个罚单也就 200 那速度挺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GPS都不太准的!哪天我传个用雷达枪测的!但速度不是太快哦!!!!!!!!!!!!!!!!!!!!!!!!!!!!!!!!!!!!!!!!大家不要拍砖哦.............................

雷达枪是比较准,最好是对头测,但有些场合使用不方便。当你玩速度在130km以上的虾船,速度大约每秒36米,极速后要停下来,也会滑行几拾米,这个时候,你敢不敢操船对头或贴岸几米跑测速度呢?,另外,专们跑直线速度的船有一个加速过程,如何选择极速测速点,对场地也会有要求,总休上来说,不如gps方便安全。如果不留有足够的安全距离 一个不小心,被干扰一下,船冲上岸,反应的时间都没有。但一些跑70 80km船,象汽油船这些,用这个到没问题。
gps 测出的速度,多数情况下,是比实际速度会低几个km , garmin 的101 201 301 等gps ,休积小,重量在90克左右,使用上相对比较方便,除了使用全碳布的船,其它的船,gps可以放在船内,使用安全,也方便。业余条件下,测出的速度误差几KM,个人认为也可以接受了。 国外很多船模爱好者,也是使用这几款gps 。

楼主:
有个叫BeeLineGPS的ppc软件,介绍说可以测最高速度,不知大家有没有用过

文件名: BeeLineGPS v1.9.147 for PPC简体中文.cab
下 载地址: http://www.rayfile.com/files/6ee59ad4-bea7-11de-9c68-0014221b798a/

网友:
ls的。。。我用过,但是好像要两点距离比较远,而却还要看当地搜星的情况。。才能测出较准确的数据,我用的手机是6850.。。呵呵。。。

楼主:
好似只能显示速度曲线,最高速度还得靠自己估计,我用6900

网友C:
引用 网友D:
garmin gps约500多一只,其它的gps 也差不多这个价.
要便宜的,用秒表吧,比较便宜。

garmin gps在哪里买的

网友:
有个叫GPSTuner的软件,支持中文,可以网上搜一下,装在带GPS天线的WM6.1版手机里使用,可以测极速,累计里程等大概有24项参数,同样是使用GPS导航卫星测速的,应该与500元的那个东西一样效果吧,我的神达A701手机就装这个软件测速的,用这软件2年了。
网上简介,供模友参考:GPS Tuner是Megalith公司出品的一款集众多功能于一身的高精度GPS导航软件。这款软件具有高精度测量,地图漫游功能,也是玩Gegocaching游戏的得力助手!由于采用高精度定位技术,你可以精确的记录行程中的航点,并且可以十分灵活的管理各种文件,包括航迹日志,Geocaching文件等,支持多种格式的地图,如GIF,JPG,PNG和BMP。在校准地图精度时,只需准确定位两点即可,十分方便快捷。

其特点:

1.支持多语言
2.可以使用自定义的多种地图,支持多种格式,包括GIF,JPG,PNG和BMP
3.可以直接读取Geocaching文件
4.高精度记录航点
5.完全兼容GPX
6.可跟踪记录航程,并对其提供分析
7.支持往返路线导航,可根据航程记录转换生成或者手动标记
8.实时NMEA日志记录和回放
9.灵活的航点管理功能
10.具有数字罗盘保证正确的行驶方向
11.GPS地图分享功能,让你拥有更多的地图
12.支持VGA显示
本版新增特性:
1.支持UTM格式
2.支持按键操作
3.新增可选的航迹分析工具
4.图形化的航迹分析报告,让你更加直观的了解行驶情况
5.可以校准旋转后的地图精度
6.多达100以上的精度校准标记点
7.通过地理位置间距离记录航程路线
8.支持分段记录航程
9.新增地图功能按钮
10.可选的绘图密度功能
11.地图绘制导航功能
12.新增收件箱功能
13.支持阴影线绘制功能
14.具有3D距离的计算功能
15.先进的NMEA回放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garmin gps在哪里买的

淘宝上有

网友:
PPC WM系统有Garmin的软件……
里面也带有计算速度以及记录最高速度的功能。可以到下面的论坛下 载,有专门的软件以及导航用的地图。但是软件都需要按照在每台机器上生成的“机器码”进行破解,所以我也没办法简单的在这里贴个下 载就好。有兴趣的去PdaFans论坛看看吧。
具体的论坛地址是:bbs.pdafans.com 然后按照下图的红框内的讨论区进入自己看看吧……

楼主:
25日测试了GPSTuner软件,这个软件功能比较全面,因为本人主要是冲着测最高速度的功能来的,测试中发现所测到得数值与我观察的比较吻合,但不知是天气的原因,还是车载MP3干扰,又或者是这个软件的问题,卫星定位在一开始有点问题,这还待在以后的使用中求证。下一步准备装在模型上测试,看会不会受到发动机电磁干扰,影响手机内置gps定位,也准备下个garmin的软件再试试,谢谢!

楼主:
今日下 载了Garmin 5.003主程序和 7.6地图,破解,这个软件是可以测最高速度的,但没有时间测试是否准确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个叫BeeLineGPS的ppc软件,介绍说可以测最高速度,不知大家有没有用过

文件名: BeeLineGPS v1.9.147 for PPC简体中文.cab
下 载地址: http://www.rayfile.com/files/6ee59ad4-bea7-11de-9c68-0014221b798a/

LZ很厉害,找到的软件很不错,基本解决了魔界测速之难题,这个软件能够轻松支持各类GPS接收器,能够记录行驶数据,并能分析速度曲线和加速度曲线,实时显示经纬度、速度、高度、方向等行驶数据。如图:
停车时

行驶中

楼主:
经过比对 GPS Tuner 和 Garmin 两个软件,我个人认为还是 GPS Tuner 这个软件比较适合测量模型的速度,而且数据比较全,你也可以随意选择显示的数据,譬如“速度、最高速度、平均速度、移动平均速度、垂直速度、加速度”等等二三十项选择,启动起来速度也快。

楼主:
目前已经XX的版本 GPSTuner-v5.4m

文件名: GPSTuner-v5.4m.rar
描述: GPSTuner-v5.4m.rar
下 载地址: http://www.rayfile.com/files/aeefd5d9-c493-11de-b1de-0014221b798a/

网友(2012-07-16):
网上的有200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