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好不要用的零件

楼主(2009-10-14):
我的新轻木机飞了两个起降就炸了,经过检查分析发现问题出在舵臂上的连接器,由于上的螺丝胶干了,把连接器粘死了,不灵活,卡住了,副翼不能够动,或者动了不能够还原,该死的连接器,看似先进,结果不好用。现在我还是改成了钢丝弯头,就灵活了。可靠了。

网友:
坐到沙发慢慢学习老刘的经验。

网友:
我是觉得昨天飞的时候,感觉副翼有点不灵活,差点失控!原来如此,马上检查!!!

网友A:
多只香炉多只鬼   不过,对于现代精度要求较高的油机,快装头还是不可或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只香炉多只鬼   不过,对于现代精度要求较高的油机,快装头还是不可或缺的

又在飞行的道路上,踩着前辈的零件,积累前辈的经验了!! 学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新轻木机飞了两个起降就炸了,经过检查分析发现问题出在舵臂上的连接器,由于上的螺丝胶干了,把连接器粘死了,不灵活,卡住了,副翼不能够动,或者动了不能够还原,该死的连接器,看似先进,结果不好用。现在我 ...

又在飞行的道路上,踩着前辈的零件,积累前辈的经验了!! 学习了。

网友:
学习学习再学习,炸机炸机再炸机~~~~~~

网友:
可能是没安装好的缘故吧  我也一直再用快速调节器 没出过问题哦!

楼主:
这个连接器安装要有条件,我偷懒了,嫌麻烦,把螺丝帽固定死了,所以不灵活,应该是可以转动的,如果舵机的扭矩大也可以。小了就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连接器安装要有条件,我偷懒了,嫌麻烦,把螺丝帽固定死了,所以不灵活,应该是可以转动的,如果舵机的扭矩大也可以。小了就不行
千万不要偷懒!

网友:
我都遭过好几次了呢,厉害那个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