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说说这是为什么

楼主(2009-10-14):
我的电脑电源盒输出波形怎么是这样的呢

楼主:
低电压时交流输入100V 左右5V交流

输出波形
加上再高一点波形
全电压波形

网友A:
检查滤波电容是否开路,以及他的电容量,还有整流二极管。

网友:
为了发贴数达到20,也能帮楼主顶一下,2全其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滤波电容是否开路,以及他的电容量,还有整流二极管。

都查过了,现在这种波形电源是能正常工作的,我也对比过另一个电源盒,结果两个的波形情况一样,我就是想搞明白为么方波到输出就成这个样子了!:funk:

网友:
引用 楼主:
低电压时交流输入100V 左右5V交流225097

输出波形
加上再高一点波形225098
全电压波形

5V也是交流?也是输入吗?

楼主:
推动级输出的方波,正半周的前沿和负半周的前沿本应是水平的关断区,现在却是这样的,难道说是有意变成这样的?:funk:

网友:
开关电源经过整流滤波后,输出波形应是一条直线,最多在直线上叠加一点幅度很小很小的其他波形。还有你接上假负载试一试。

网友:
开关电源的输出就是这样的

楼主:
这是驱动波形

网友:
电路中的电感 电容和半导体器件的非线性都会导致波形失真

网友:
低电压时交流输入100V 左右5V交流
-------------------------------------------------
表述不清楚,无法给你分析。

网友:
啥意思呢!……

网友:
如果开关电源输出电压的波形都像你示波器的波形,那这开关电源的输出还能叫直流电吗?

网友:
加个假负载试试

网友:
这应该是空载的波形,在加上负载之后波形会变得好点,,其实计算机电源是吧这个整流滤波之后再变压的,,这个波形用在开关电源上是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