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各位推荐一下450飞机飞A123使用的电机电调?

楼主(2009-10-14):
使用3SA123飞客成品电 大概克重220g

使用4SA123飞客成品电 大概克重290g

要比聚锂重点

网友:
电调建议买好赢40a的,可以选择镍氢电模式,电机可以买凯旋模型的,新出的123电池专用电机么,录像里看还是很暴力的,我就是这么用的。

网友:
看来xxd的地位不保了@_@

网友A:
Ax2218 4400kv也行吧

网友:
AX的就不要买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Ax2218 4400kv也行吧
 是A123专用机,可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A123专用机,可选

AX绕线貌似有问题,我飞下来感觉电流大而扭力小。123输入电压低,需要马达有更强的扭力,2218级别的估计够呛。天蝎星有一款4400KV的2221。估计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