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怎样设置电机转数?

楼主(2009-10-14):
谢谢!!!!

网友A:
调油门曲线的百分比就可以调转速了.

网友B:
靠油门曲线来设置呀,你问的是不是定速功能?

网友C:
楼主先搞清楚 油门曲线是什么就不会这么问了

网友D:
通过油门曲线和螺距曲线配合来控制转速,一般都是靠经验估计,如果要准确值需要侧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