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450螺距设置的疑问?请老手们讲讲

楼主(2009-10-14):
昨天惨炸,总麻烦别人也不好意思。自己尝试着调机,但两只浆的螺距总是不能一致。
悬停阶段,我在NORM状态下设置的油门5点曲线是:L(0)、2(40%)、M(65%)、4(85%)、H(100%)
相对应的螺距曲线是:L(-3)、2(##)、M(+5)、4(##)、H(+10) 打开EXP
以A浆为参照,这是HOLD状态下 L(-10.5)、M(0)、H(+10.5)三点的螺距曲线。我参照上面的数字,分别调了A和B浆的NORM螺距。试机,油门推到中间,双桨相差几乎已有1CM。接着没动A浆螺距,单独调B浆,再次试机,双桨基本消失。 我测了下B浆的螺距,现在是 L(-1)、M(+6)、H(+2),几乎三个点都比A浆高了2度。
我机机目前的螺距时:HOLD A 浆 L(-10.5)、M(0)、 H(+10.5)
B 浆 L(-10)、 M(+2)、H(+12)
NORM A 浆 L(-3)、 M(+5)、H(+10)
B 浆 L(-1)、 M(+6)、H(+12)
出现这种情况肯定与我的山寨450本身的精度有关,但我想问,调螺距时一定要把两只浆的螺距刻度调整到一致,还是只要与一只浆为参考便可以了?
另外,如果我想调整B浆HOLD的螺距,怎样能调成到L(-11)、 M(0)、H(+11),我现在调中点的螺距,其它的2点螺距也会跟着动。 我用的是JR DSX7控调整的,不知道有没有单独可调的这个菜单,是不是还要调节机器连杆的长度(试了下,好像其它点的刻度还是会跟着联动。)
写了不少,不知道能否表达清楚,盼老手们给讲讲其中道理,谢谢了!

网友A:
拉杆有调

网友B:
调连杆调到螺距一致, 否则双桨不能根除

网友B:
A连杆调整一圈大约对应一度螺距, 半度螺距的话要调混控臂和十字盘之间的连杆,一圈对应半度.

网友C:
先把连杆长度都弄一致
然后在3D模式下,油门中点,螺距2只桨都调成0`
如果2只桨螺距不一样,就再调下连杆,桨的螺距弄成一致0度`
这样之后才能再在NORM模式下调螺距曲线和油门曲线`

网友D(2010-01-03):
横轴弯了!换吧

网友E:
慢慢调才有味道

网友F:
我以前也有过和楼主一样的遭遇,一直很郁闷,楼主查一下横轴和中联,看看有没有弯,在不然就重新安装一遍吧,我炸机多了,现在飞飞机技术没什么进步,调机倒是进步很多,越炸越健康!!!!真的没错!!呵呵!!!!

网友G:
上面說的是,可試試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