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买的电O艇的问题!速度的确快,但是加速度很慢!

楼主(2009-10-14):
弄得一个电o艇,65CM长,应该就是天富龙的!
配置2881KV电机,新西达70A水冷电调,水刀,老鼠尾,压浪板!电池为4s A123电池!额外自己加的接受电池!
跑船过程中出现这个问题:油门摇杆慢慢上推,大概用时5秒左右即油门推到最高!当油门最高持续3-5秒后,从船起步到到达高速的整个过程船跑了大概20-30米,船的速度才会爆发出来,目测大概40以上,船是跑的一条直线!
感觉加速度太难了,以前的电船给油门就出速度,这个却很慢!从静止到达到最高速度,用时在15秒左右,路程大概20-30米!
会是电调的问题?我设置不怎么会,说明书看不懂!

楼主:
用的430铜桨!

网友:
来看高手解答,顺便学习!!

楼主:
不明白你的意思!桨位是指什么?

网友:
船都这样~~~你的只是起滑慢了点~~~电机有点小~~~~~还有就是可能调整问题,我自己做的60CM的MONO用2218大概不到10米就起滑了~~

网友:
桨位应该向下调少少。

 你用的4s A123 是多大容量的呢?可以跑多久啊。这条船我都有条,可能你需要调节一下老鼠尾。
就是将桨的向下压一点、让桨吃多深点。这样跑起来才容易加速起来。
  应该与电调没什么关系。

楼主:
A123是2200MAH的,实际冲进去2300左右!
第一次跑,没有计算时间!反正时间不是很长,大概四分钟左右!
老鼠尾巴不是很会调整,麻烦哪位大仙上图明示该调整哪里!谢谢!

网友:
!!!!!!!!

   不是吧、不会调?很简单的。
  老鼠尾上有一个很小的螺丝好像是M3。不知你有没有注意到。。用六角拧松后就可以用手调节了。
如果实在不会的话。加我QQ:281060302
  现在没有图片。。

网友:
电机KV高了~电池少了~桨小了都换好后速度就快了

网友:
15秒跑二三十米? 那合时速才6km/h,跟人走路差不多了。

650mm 的船 30mm 的桨,能跑起来已经很安慰了。建议用 437左右的试试看。当然要确ren动力系有这个扭矩和电流能力。RTR的船因为成本所限,动力系余量偏小,因而配小桨稍微安全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弄得一个电o艇,65CM长,应该就是天富龙的!
配置2881KV电机,新西达70A水冷电调,水刀,老鼠尾,压浪板!电池为4s A123电池!额外自己加的接受电池!
跑船过程中出现这个问题:油门摇杆慢慢上推,大概用时5秒左右 ...

查查电调设置

网友:
没说是用多大的电机,船重,一般上4S也就是这个是速度了,也算是正常的,浆小了点,用32~35直径的试试吧

楼主:
今天换了5S A123,起滑距离变短,速度也快了点,但是高速不是很稳定,船一直在跳!!!!!!!!!!!!!!!

不过A123压降太快、太大,刚开始现象比较明显,一分钟不到,就和4S A123差不多感觉!!!!

如果用3S锂电池,需要并联两块相同规格、品牌的电池,就是3S2P。否则不到5个回合,锂电池就大肚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65的o 430   太小了  435 437 439 上吧

楼主:
楼上说的在理,我玩了几天才发现当初的考虑是错的!
玩船,油船才是正道!本人指的是娱乐玩家,稍微带点速度追求的那种!
船非常伤电池的,包括A123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