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无刷电机的调速有点疑问?

楼主(2009-10-14):
我对无刷电机的调速有点疑问?

文中说“2.无刷马达调速过程是马达的供电电源的电压不变,改变电调的控制信号,通过微处理器再改变大功率MOS管的开关速率,来实现转速的改变。这一过程被称之为变频调速。”

我的问题:改变大功率MOS管的开关速率,怎么就能让电机转的快或者慢呢?

我觉得电极的转向是要电机转起来后,开始换向,随着转速增加,电调自动地换向,然后逐渐恒转速,因为每次加在电极上的磁场会有一个平衡点,最终便会恒转速。

如果,只是一味地加快换向频率,而负载很大,不但电机转速不会增加,反而会停下来。

所以,只能是找一种途径改变电机转子在旋转过程中增大或减小磁场大小的方法来调速,这种途径只有改变加在电极上的电压(平均电压)来实现,如何来实现??

我不太清楚,分析得也不一定对,恳请专家指点!

网友:
不是调频率!而是调脉冲宽度!

网友:
宽度?我也想明白这个问题?

网友:
这个就是叫SPWM了

调频在变时脉冲宽度也在变的

网友:
调频(宽)和换向是没有关系的,二者是独立运行的

网友:
还是调节电压来实现

网友:
用的是脉冲宽度调制方式,改变开关管导通时间来调速的

楼主:
还是得自己理解,

网友:
简单理解就是占空比    当占空比为0(就是一直通电),1秒种马达自转1周(假设的)。那么怎么变慢呢?那就是改变占空比为50%,就是给0.5秒电停0.5秒再给0.5秒,这样马达转一周就用了2秒。 这样解释够形象和简单了不

网友:
够形象,够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