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到个,硬盘马达.谁有驱动电路?

楼主(2009-10-14):
拆了一个好像是服务器硬盘的马达,不知是7200转还是1W转,有没有人有驱动电路呢?555能造么?

网友A:
硬盘原来的 驱动呢 直接上

网友B:
左边那块怎么看上去像断了

网友:
功率太小了,把线组重绕吧!这样引出三个头,电调也能用了。看起来电机好薄啊!

网友C:
这东西能转的么??我以前拆了很多都丢掉了..

网友D:
就是个无感无刷电机 555是驱动不了的

网友D:
但轴承应该很好 硬盘精度高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但轴承应该很好 硬盘 精度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左边那块怎么看上去像断了

暴力拆解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但轴承应该很好 硬盘精度高

的确是很好!!!!硬盘的精度要求很高!!稳定性也是!服务器的一般要求是一周工作7*24小时,用5年.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是个无感无刷电机 555是驱动不了的

555驱动不了...本想玩玩的.....看来不能了..呵呵!很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盘原来的 驱动呢 直接上

这个应该不可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东西能转的么??我以前拆了很多都丢掉了..

有驱动电路的话为什么不能呢?它的线圈都是好的.

网友:
本人电子盲,555是什么?

网友:
555是一种芯片,可以装出好多东西。

网友:
重绕下,直接用电调不就行了!

网友:
不用重绕 电调直接接上就能转 有一个头是公共线 不用 我试过  噪音很小 轻不大 改绕线没啥意义 我也拆了几个 都扔了 555集成块是时基振荡电路 主要用前级振荡 没多大驱动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