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重70克的FPV,用动力电,柏通800mw+CCD+麦克风,附清晰照

楼主(2009-10-14):
至于电 路原理借用一下飞翔FPV的图片如下。声明:我和他们没有任何关系,只图省事,

楼主:
发射模块是柏通800mw,摄像头是sony 1/3 CCD T 型板机,电源滤波采用电感电容滤波,即通过平衡插从动力取电,经过电感后连到电解电容正极,这样两重滤波后可以消除因电调脉冲性耗电导致图像的横波干扰。电容是16V 4700uF电解电容和1uF陶瓷电容并联,可以滤除高低频率的干扰,电感是标示为220的,等这周末试机后上视频。

网友:
不错的想法,等待结果!祝你成功

网友:
来个 CCD 里出来的 效果

网友:
支持DIY,不过要看看你的图像是否会变黑白或者模糊。

网友A:
不错,当心电容的瞬间高压击穿摄像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当心电容的瞬间高压击穿摄像头

这个电路中电容起到的作用是平滑电压波动,最高电压也不会超过锂电池的满电电压,不会有瞬间高压的

网友:
应该不会有瞬间高压的,电感在电容与电路之外,即使拔掉动力电,因为断路,电感也不会有反向电压冲击。不过滤波效果就不知道了,再有,增加动力电的输出负担,也不是什么好事。

网友:
还不如买3块手机电池做,质量也是很轻的

网友:
哦,明白了,看来我的担心是多余的

网友:
我是学电路的,这么接是安全的,但是对模拟信号的干扰是否真的有效还得看实际情况,我也不是模电的高手,学习一下

楼主:
柏通800mw发射模块原来总重达103克,本来有一个厚重的铝壳,而且原配的天线也很重(26克),把铝壳拆掉,换成迷你天线(9克)后发射模块就减肥到了33克,性能完全相同,这也就是某些FPV 专门卖家的生意经。就是要稍微注意下散热,放在机身外,最好在螺旋桨气流通道上,散热更好